[现代]
S9812显示器不通电,改PWM通用模块

楼主(2015-10-20):
今天一个同行的液晶,拿过来,不通电。
这个液晶的电源板只输出12V。
测12V没有,大电容有300V。
二极管无问题。
第一怀疑的就是PWM芯片,这个芯片是个小六脚上面写着36AK。搜论坛,型号是LD7536RGL。
废板里翻了半天,没找到更换的芯片。
淘宝买芯片也不敢百分百肯定是芯片的问题。
这只是同行的,没多少钱,虽然芯片便宜,但运费至少6元。
想着换板算了。淘宝这个电源板广东那边有卖10元的。但第三天才到。而江浙沪虽然有,但要15元。
修同行得最少成本维修。多了不说了。
突然想到,我还有去年买的通用模块。迅维买的。
买了一年多,一个也没用过。主要是刚开始那会和,觉得这个东西散热不好处理。麻烦就一直没用。
后来发现自己太笨了,把模块贴在液晶板上就可以散热。没必要放在电源板上。
如果改上去不行,就基本可以排除芯片问题,直接订电源算了。
接线的方法不说了,淘宝一搜一大把。
几分钟就改好了,如下图:

改好后,一测12V已经出来了,是芯片的问题。
装好机:

稳定耐用性有待测试,没改过的朋友可以试试。感觉还不错。应急的时候用。

发这个帖主要是想说有时候修东西,不说你想着怎么修就修好。外界条件也是同样重要。

网友A:
没有加散热快吗  这个发热量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散热快吗  这个发热量有点高

这个是还没装好的照片,装的时候,我贴在原来的散热片上了,用热熔胶胶固定的。也不知它的发热量会不会把胶给熔掉。
反正也是试一下,如果返修了我就直接换板算了。或者订个芯片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还没装好的照片,装的时候,我贴在原来的散热片上了,用热熔胶胶固定的。也不知它的发热量会不会把 ...

胶不行的,要用螺丝固定,加强散热,要不很容易烧坏

网友C:
这种模块,有的电源不适应,装上去代载能力差!!我都遇到好几台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还没装好的照片,装的时候,我贴在原来的散热片上了,用热熔胶胶固定的。也不知它的发热量会不会把 ...

热熔胶不行的  用AB胶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块,有的电源不适应,装上去代载能力差!!我都遇到好几台显示器了

这种模块很好的  连打印机的电源板都可以改 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还没装好的照片,装的时候,我贴在原来的散热片上了,用热熔胶胶固定的。也不知它的发热量会不会把 ...

坚决不赞成用热熔胶固定,建议打孔安装。

网友:
建议模块用螺丝固定散热片上

网友:
的确方便省心

网友:
这个模块小巧玲珑,方便改装。最好用螺丝固定这样散热会好一些

网友:
那可以把开关管拆下来,把他用螺丝固定在原开关管上啊。斜着装上去。

网友:
通用模块确实好用啊

网友:
的确有些电源改装起来,空载正常,一上负苛不正常

网友:
楼主的固定方式有点让人不放心,,,,,,

网友D:
用通用模块有两大问题(包括用dm0565改),一是有时带负载能力差,二是不好安装,过去一直感觉,不就搞个散热片上去吗,固定下,再装好,插简单的,后来搞过几次,感觉花的时间也不少。所以我备了个ld7535,再改点电路,基本通吃小6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通用模块有两大问题(包括用dm0565改),一是有时带负载能力差,二是不好安装,过去一直感觉,不就搞个散 ...

是的  有些不行  但是可以加个负载上去  我这里就有12V转5V 转3V的 用这个可以的

网友(2015-11-25):
今天又改了一个,我看上次那个也还好,现在都没回来。
显示器不通电。芯片又是那种小六脚,写着36AA。坏板懒找的芯片了,也不一定能找到,直接改了。
为了方便,我把改法说一下,我直接复制淘宝了。需要的资料:
二、引脚定义
1 脚 黄线: DRAIN ,功率控制端,  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
2 脚 黑线 :GND,  模块地线300v,  接电容的负极,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4 脚 白线 :FB  , 稳压反馈,  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5 脚 绿线: start 启动脚,接+300v电容的正极。

电路图:

5脚VCC,一般是300V,经过几个电阻分压得到的。

这次我把散热处理好了,把散热器换了个方向,固定上去:

网友:
兼容性还是挺高的

网友:
模块贴在液晶板上,,,,,,这是怎么散热的,

网友:
这样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
看来楼主和各位少看论坛的帖子了,,这种6脚的芯片可以代换的嘛····自己在论坛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