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e 主板 USB 后面所有接口 4.2V 的电压

楼主(2015-10-20):
小白一名,出现USB 电压底怎么排查原件,用万用表测的 电压

网友A:
额 。USB电压不对吗?说得不清不楚的。找点位跟图纸比对着修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

是值USB 边上的滤波电容吗? 我是新手请教下,这个电容是每个USB 都有还是只是这么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USB电压不对吗?说得不清不楚的。找点位跟图纸比对着修

我说了是USB电压啊?大大,但我实在找不到P5E 的图纸

网友:
看看 usb供电那个管子啊 基本换个再说

网友C:
USB接口直接测就行了靠边的两个

网友:
跑线路查找供电呀

网友:
跑线吧、这个还是比较简单啊。。!

网友D:
故障是什么故障,USB接口的东西不多,ASUS就是贴片保险加五脚的东西,你测五脚那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故障是什么故障,USB接口的东西不多,ASUS就是贴片保险加五脚的东西,你测五脚那东西

故障就是USB 口 电压达不到5v 只有4.2V ,USB 鼠标键盘还没事,其他就不行了 请问那5脚是全部USB口共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接口直接测就行了靠边的两个

关电测电阻还是。。。。带电测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故障就是USB 口 电压达不到5v 只有4.2V ,USB 鼠标键盘还没事,其他就不行了 请问那5脚是全部USB口共用一 ...

不是,一组一组单独分开的,但其中一个有问题会影响其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一组一组单独分开的,但其中一个有问题会影响其他

太感谢了,原来如此。。 下班拆下板子弄, 另外这块板散热片好多。。。希望这5脚不在这下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太感谢了,原来如此。。 下班拆下板子弄, 另外这块板散热片好多。。。希望这5脚不在这下面。。。。

应该不在散热片下边,那东西很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在散热片下边,那东西很小的

OK ,谢, 回家找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E:
OK ,谢, 回家找下先

图中红线附近,

网友:
OK ,谢谢,这原件替换很容易买到吧?

网友:
飞线一根5V撒

网友:
接口问题好修啊,大多少usb供电都一样,有少数不一样,不一样就看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