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72电源口指示灯不亮,5V不出

楼主(2015-10-20):
客户拿 过来 说不能开机,个接电流表000待机,电源口处的指示灯不亮。正常只要转接口对的话,应该是亮的。换了几个后,还是一样。拆机,简单的测一下。电源口有19V.3-5V,只出一个3.3V,5V不出。报价260元,客户说不修了,X宝才230,不信,上网一查,260元还独显。无语---
没办法150元,接受,也没办法呀!
因为5V不出,所以也不管电源口的灯亮不亮。关键是现在有3V,没5V,会不会是开机后才5V呢,实测,按开关键 ,没任何反应。我只能 按没出5V 来修,

第7脚5V,4脚:3.3V,27脚:5V,14脚:0V,这个就是开启5V待机的。

先是简单的加热了一下,EC,不行,再刷BIOS,不行。接着测EC的工作条件,理解对不对,不对的地方大家指出来,:

休眠信号 ,ACPRES不知道是什么信号,都 为3.3V,ACIN找不到。

CS#不会测波形,测电压也有2.几伏,也不知道正不正常。反正 有就当是正常了。晶振也起振了。说明EC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为什么不开启5V???先打了一下,EC,48脚EC_ALW_EN的阻值:600多,正常。那为什么呢,会不会是EC_ALW_EN这个信号已经出来,被 拉低了。直接挑起48脚 ,再3.3V出来,果然是,被拉低了。查了一下,EC_ALW_EN去到2个地方 。
一路PQ530

一路608098开启5V,

想想要608098,要不PQ530,先把PQ530去掉,再接电源,电源接口处的灯亮 了。再测3-5V都 有。找个P530相同型号换上,按开关,上电,维修完成。

网友A:
修得不错  HP的板子确实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  HP的板子确实便宜

独显的,想不到这么便宜,今天接4台,2台说是网上主板才多少钱,一台,是对过价格的,坑呀!

网友A:
ACPRES就是适配器检测 =acin 充电芯片开漏输出被M31ALDO分压上拉

网友:
不简单,学习了,

网友:
  厉害 这么快就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PRES就是适配器检测 =acin 充电芯片开漏输出被M31ALDO分压上拉

哦,谢谢,记下 了!

网友:
客户说了,自己也要有理由。咱修的是技术价格不能要太低。网上有他去买呗,还要花钱换,万一有故障还要花费发走,用段时间坏了,拆要花钱,发要花钱,等等疑虑会导致顾客心态变化。你可以这样告诉客户他就不买了。这就是心理战,确实也是那么回事。要不他就早买了,还要去你这里做什么,网上230元只是个和你讲价的筹码!!!至少你给他200元成交,也比150强吧。筹码嘛

网友:
万一是什么芯片坏了,买了几个,就赚了一点点就不值得了。   客户和你谈价格,你和客户谈价值。这2个是不同的概念!!!这是他们营销人员,亲口告诉我的!!!价值你懂,他们不值得,因为他们不专业,不同的价值,就不同的价格

网友:
淘宝要问了才知道价格吧!260这么便宜啊

网友B:
好像碰到过,结果被师傅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碰到过,结果被师傅修好了

没让师傅给你分享一下,过程吗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一看就是高手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PRES就是适配器检测 =acin 充电芯片开漏输出被M31ALDO分压上拉

ACPRES原理是这个意思,,,明白了,下次遇见也认识了

网友:
我觉得8楼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做技术的不能光搞技术,也要学学做生意啊!不然我们老是被他人利用了。

网友:
ACPRES 这个信号可以理解为ACIN信号

EC不同显卡 北桥等 没必要先简单加焊……当然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技术娴熟啊 、、、、、、

网友:
HP 机器的三个适配器检测信号 有的不完全采用  ACPRES  ADP ID  ADP DET

网友:
我特想说说这150的价格      兄弟  你要明白  我们是搞技术的  有些活宁可不接  也不能降价   为什么这个市场越做越挫    其实客观原因占的还是小部分   归根结底   是同行报价无节操

如果这事情到我这   我会建议客人自己买板子      没几个客人能自己装好的     回头我拆装费用 测试费用会收个160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做法

如果这个客人买了板子  不会来换   那也让他去吧    这种人 你在他身上赚不到钱

如果每个同行都设个底线   这个市场还能这么垃圾?

想想   辛辛苦苦(我不知道你辛苦辛苦)啃个电容  他还给你来个旁路 耦合 滤波 升压的   一个三极管  我不清楚你会不会知道有个状态叫放大

我的生意在本市绝对数一数二   靠的从来就不是价格战

切记   别把自己的知识 劳动   看的那么不值钱

宁可不要    留骨气

废话这么多  希望管理员 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