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触发掉电

楼主(2015-10-20):
这本本原来故障是不触发,现在能触发了,但是到0.6几就掉电,掉电之后就不能触发了,要拔掉电源再插上就又能触发,触发后再拔掉键盘就不掉电电流在0.6几就不上去了,然后量各大电压都有,插上键盘马上就掉电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无从下手了,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我有上网查了下,说是3V5V滤波电容漏电,可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没辙了,请指点指点吧

网友:
查下所有的转换管 有没有出来

网友A:
修机器不能靠通病吧 刷个BIOS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换个板子也便宜

网友:
看看图纸上有没有自锁电路

网友:
键盘坏了,还用说,哈哈,IBM有这种践J8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不能靠通病吧 刷个BIOS

额,大哥,这板子的BIOS怎么刷,我没刷过啊,又不是其他普通的BIOS,问下,这种BIOS是用什么东西刷的啊

网友:
ec管键盘,先看看ec

网友:
这个老的机器还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