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5 独显BIOS 不是E1 是E0

楼主(2015-10-20):
版号:DALZ2CMB8EO REV:E
CPU:A8-4500M Series
显卡:216-08090南桥:216-0755097
解压包里面有两个BIOS
EC BIOS:U16(板子位置号) 25x(BIOS芯片型号)
南桥 BIOS:U17  25Q

如果打开解压包里面看不见BIOS程序,需要安装快压软件才能看到!

亲测OK,试过好几台!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有个进水烧了的,烧了好几个芯片,现在不触发,刷个EC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有个进水烧了的,烧了好几个芯片,现在不触发,刷个ECBIOS看看

刷成功了跟我说哈!

网友A:
ECBIOS刷了,可以触发了,但桥收到了RSMRST#和DNBSWON#不返回S3和S4,51123进水,EC,声卡,1.8V芯片都挂了,估计桥是凶多吉少了,谢谢,BIOS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BIOS刷了,可以触发了,但桥收到了RSMRST#和DNBSWON#不返回S3和S4,51123进水,EC,声卡,1.8V芯片都挂 ...

好的,祝你好运!

网友B:
兄弟,感谢,刷了,你的8M的BIOS,我的G485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感谢,刷了,你的8M的BIOS,我的G485点亮了,

哈哈

网友C(2015-11-21):
跪谢楼主,我的z485开机电流到1.08不亮,刷了南桥bios,一点就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跪谢楼主,我的z485开机电流到1.08不亮,刷了南桥bios,一点就亮

那就好!

网友:
刚好有用 谢谢

网友(2019-04-21):
效果很好,刷上立马亮机,亮机快,赞一个

网友(2019-06-11):
谢谢大神  找到了bios 和ec的位子。

网友(2020-12-15):
下一个试试.机了没供电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
没积分想下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