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啊

楼主(2015-10-20):
主板插4PIN就不能开机,知道的指点下............

jac- -5 请把主板型号 和故障现象描述清楚?不然的.
风神一笑 -5 能否贴图或者说清楚

网友:
楼主可以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
哥。 12V短路了

网友A:
查了一下资料啊;电源管理芯片的面很大啊

网友:
cpu   供电 短路了啊   检查 mos  管

网友:
CPU供电电路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
cpu供电短路,检查下cpu电源管理ic,mos管,滤波电容。

网友:
CPU的12V供电短路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资料啊;电源管理芯片的面很大啊

4口拔掉能开机就查4口周围师傅短路之类的

网友:
可能是场效应管短路了

网友:
风扇会不会动一下的?不装cpu插4PIN行不行?

网友:
供电保护了吧?。。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吗?

网友:
12V短了啊,怎么被罚分了

网友:
一般12V短路

网友:
12V短路了    有可能烧CPU     他的现像应该是插上小4头  触发保护   不可能开机的

网友:
播12V不能开机。。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都明显了这路有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个求助贴必然会沉水!

网友:
修CPU供电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