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7870,进桌面就掉驱动卡死,屏幕有雪花点样的东西。

楼主(2015-10-20):
公版7870,进桌面就掉驱动卡死,一直重复,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屏幕有雪花点样的东西。不装驱动一切正常!
请各位大神给看看是不是核心废了?
桌面

网友:
卡的成色不错,并非矿卡。

网友:
先检查各供电呀

网友:
如果重植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
一般都是焊芯片

网友:
依我看十九八九报废

网友:
公版?渦輪式風扇?加焊GPU吧~渦輪式產品久了容易虛焊

网友:
核心和显存都有可能,开机自检不花的话核心坏或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打不上驱动,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