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u不装内存不掉电,装内存掉电的原因

楼主(2015-10-20):
如题,为什么?好像有的板子这样,有的不这样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去研究!一般是要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而不插内存则集显供电不能输出而缺少集显电源好掉电。有写机器不掉的估计还是BIOS程序和电源好电路设计有关系!

网友:
   意思就是过了内存电压之后又小短路  或者内存后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修过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换了好了打个波

网友:
内存短路吧

网友:
在确定内存没问题的情况下一般是显卡的问题,个人经验

网友:
干桥吧,遇到过一个AMD平台的,干桥好的。

网友:
这种会不会是你的集显供电没有出哟

网友:
联想的么,我上次修过一台,好像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先刷BIOS 掉电的一般个人习惯先刷BIOS 在换下内存 你上个假负载先测试下内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