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H61H2-AD的BIOS问题

楼主(2015-10-20):
一块好的宏基H61H2-AD的主板,BIOS为一个MX25L6406E的芯片,我用编程器将其数据读出来,烧录到新的IC,焊在宁外一块H61H2-AD板上开机黑屏,若直接用原装主板的芯片焊上去是没有问题的。程序烧录校对都显示OK的,但是就是开机黑屏。求高手指教!

绿色的Log

网友:
同问啊正在修这板子

网友(2017-07-15):
你好是方正LOG吗   这是多少M的

网友(2018-11-16):
你发的这个BIOS不行啊,无法进入系统

网友:
这是8M的BIOS,亲测开机正常。。。

H61H2-AD

网友(2023-05-02):
感谢大神的分析

网友:
正常机器备份的BIOS

网友(2024-07-07):
为什么我烧录器连上灯就灭断开了,是主板哪里要跳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