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单用电池不亮机

楼主(2015-10-20):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M495的笔记本板号是LM495 MB 11269-2独显,用适配器或加上电池都可以亮机,唯独单用电池亮不了机,外界键盘也没过内存,拆机后单用电池触发,测了每个电感电压,除了CPU供电其他的都出来了,想测一下CPU IC的工作条件,在论坛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图纸,最后下了个BIOS准备刷一下,想想还是换个电池看一下吧,可这里也没这款电池啊,后来找到T410的电池,看到接口跟这机子差不多吻合,勉强街上,测到电池接口旁的保险有11V左右,触发亮机了,又换了原装电池,还是不亮机,电池也能正常充放电啊,就是不出CPU供电,还是确定电池坏了,定了电池等到货就换上,觉得问题应该解决了,就是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单用这原装电池就是不出CPU供电,手上又没这板的图纸最后附上单用T410电池亮机图片

网友:
写那么多 有些乱呀 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隔离不过不是很好修

网友:
不好意思前面俩张图片发错了

网友:
我估计,电池容量变小了,功率不足了,ec检测到电池的故障或者功率不足。通知了bios。bios控制不了输出那么大的功率。猜的

网友:
电池的充放电正常,只是单用的时候CPU供电没出来,到现在还在郁闷电池是真的坏了?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测下装上电池公共点电压是多少呢,感觉是电池坏可能造成输出电压低,达不到开启条件,可以查下待机条件和 ec的待机条件看有没有正常 。呵呵,自己也是猜的,请大神们务喷哦。

网友:
楼主用的可调电压是什么牌子的啊,,,,可以告诉一下吗

网友B:
电池和EC通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测下装上电池公共点电压是多少呢,感觉是电池坏可能造成输出电压低,达不到开启条件,可以查下待 ...

装上电池公共点电压在11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和EC通信有问题吧?

我替换过电池排除了

网友:
意思是用不同型号的电池就OK?

网友:
看样子像是电池问题

网友:
好累修机器呀 脑袋都弄大了

网友:
小伙,是不是很纠结?是不是很想不通?   别纠结了, 前几天,我刚纠结过,别想太多, 得过且过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电池坏了,容量不够,U供电电流较大,所以U电压起不来,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问题,电池不好用不时间长而已

网友:
还是主板问题  bios原因大写

网友: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单直接的判断电池本身是好的还是坏的啊,有谁有研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替换过电池排除了

我说的就是你的电池,电池要接收EC的总线信号,如果电池新品坏了,不就接收不到吗

网友:
换电池可以的话, 应该就是本身机子的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