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10-20):
屏一直待机显示五颜六色的闪,接上VGA信号就是不出图片,驱动板话了,怎么配驱动板,
戴尔

网友:
驱动板一般都是通用的啊,只是程序问题

网友:
买通用驱动板

网友:
修不好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为了保险,你你上某宝,找卖通用驱动板的卖家,选出货量不多也不少的卖家,吧你的屏的条码拍个照,发给他,叫他把程序写好,然后再给你配条屏线,拿回来来转上就好。
如果你有设备,也可以自己刷驱动的。我估计你没有这个玩意,所以还不如上网买来的保险迅捷!等你维修经验和维修量上来后,再买设备吧。

网友:
先软后硬,欻程序不行的话就修VGA3基色和行场电路

网友:
程序或者VGA的行场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