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 ZM-IH61A-LM主板有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10-20):
接同行一片致铭H61的板  刚开始没怎么在意闲聊了几句同行走了   拿起板子测了下没有短路的现象  上电 不亮机  经测量 CPU 供电以正常 再测复位也正常了  由于没有PCI槽也不知道跑没跑码  换了下内存  放了个电 不管用 那就刷个BIOS吧   不刷不知道 一刷吓一跳 找不到BIOS论坛没有  官网没有  后来经过长时间的寻找  找到一个差不多的BIOS   刷上去,哎呀我去涛声依旧啊  没办法了 想了想CPU有了复位就该读BIOS啦   拿1155的假负载测了下数据地址线的对地值  没啥异常  这时前几天买的示波器进门了  接下来就是 签收通电测BIOS波形  BIOS的1 2 脚都是一闪而过的波形  不持续  5 6 脚动都不动一下  1脚有一闪而过的波形  说明BIOS以被选中了 只不过BIOS资料在运输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才导致跑不起来 这样的话  先试简单的吧  虽然英特尔的桥 虚焊的少  那也干一干才知道   板子BGA上走一遭  下来后还是星星月亮没有变  无耐只能再查别的了  无图无点位  就先从简单的查起吧CPU通过桥调取BIOS资料  桥再返回给CPU   CPU 挂到内存校验  这个环节我认为 测内存的条件是最简单的  由于我的记性不太好   还问论坛的金格版主大神  要了一份DDR3内存槽的引脚定义   金格版主大神真是好人   经过测量 238  118   240   120   67   1   168都正常  只有236是0V  这就不对了   236脚正常是3.3V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飞了个3.3到236脚    我尼玛  亮机了    到此就结束了  附上亮机图  和BIOS  1  2  5  脚触发后的波形图 最后还是老话题   加分呐  亲

网友A:
不过内存我一般先刷一下内存槽 还不行就 测试236 238脚 还不行就BIOS 呵呵我一般随便修的 没有理论  一般问题的板 都是按照这样去修都能修好 呵呵 修不好的上论坛查一下也能修好了

网友B:
哥们 SPD都是直接测的

网友C:
spd这路我修的多。内存插返有的是。236 238 这两个角非常重要。168角倒没仔细量过。其它的我都在线量过。内存复位3代都是CPU给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D:
出来就修了几片台式的,现在好久都没有修台式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我一般先刷一下内存槽 还不行就 测试236 238脚 还不行就BIOS 呵呵我一般随便修的 没有理论  一般问 ...

不管什么方法  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SPD都是直接测的

是啊  不能跟大神你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这路我修的多。内存插返有的是。236 238 这两个角非常重要。168角倒没仔细量过。其它的我都在线量过。内 ...

168角也不能忽略了    没它也不行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来就修了几片台式的,现在好久都没有修台式机了,

我现在天天修台板  没本修

网友:
张哥技术不错

网友E:
学习了  伟哥厉害额

网友F:
内存还可以这样飞线,第一次见,不过,BIOS我收藏着了

网友G:
不支持 跑码卡  所以要量来量去,,  要是lz看到跑d5 都直接秒咯 是吧!

网友H:
真心佩服楼主的功夫。但有一点不明,没有PCI槽,没用诊断卡,你怎么判断是不跑码的?

网友:
一般一般  骗点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伟哥厉害额

  样儿吧  现在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还可以这样飞线,第一次见,不过,BIOS我收藏着了

BIOS你收藏了吗  下载次数还是0哎   不诚实哦

网友:
修板就是需要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支持 跑码卡  所以要量来量去,,  要是lz看到跑d5 都直接秒咯 是吧!

哈哈  见笑  见笑    D5是啥  我不认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还可以这样飞线,第一次见,不过,BIOS我收藏着了

我收藏的帖子,不好意思解释一下,因为近期下好多BIOS不能用,所以,现在下BIOS都是尽量找经验贴底下给的BIOS,基本经验贴底下带的BIOS我都收藏,太多了又没有那么多分啊,只能,收藏贴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心佩服楼主的功夫。但有一点不明,没有PCI槽,没用诊断卡,你怎么判断是不跑码的?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还可以加个小喇叭,不插内存的情况下,能叫,应当能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