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HP代工的945GCT-HM,PCIA14脚对地短路,求解

楼主(2015-10-20):
精英给HP代工的945GCT-HM

测量PCIA14脚对地短路,拆了网卡还有IO还是对地短路(找不到1394芯片和1117芯片)
请大师指教,这样是否能确定就是桥坏了?

网友:
尽量先找好了原理图再修吧,不然跑线路太花时间了,得不偿失啊

网友A:
正常通电或者烧机法,桥如果烫手基本就是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通电或者烧机法,桥如果烫手基本就是废了。

现在以经拆了网卡和IO了,A14还是对地短路。。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望指教

网友:
我属于有图就会弄的那类人,我的强项不是这个

我修主板只是兴趣,手上有块坏的945G的想修修

网友:
论坛里面不是有图纸吗?你下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