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处理器不出CPU供电维修一例,经验不可信啊!

楼主(2015-10-20):
   前几天一个小哥送修一台G470,故障现象是市场自动关机,有时候不开机,街上可调电源,发现0.34A,偶尔能开机,时不时不能开机的电脑最是烦人,留下吧。凭经验查了CPU供电,果不其然,没供电。加焊95831,故障排除。收钱......
   过来一个星期,上次的小哥又来了,检查,还是原故障,论坛前辈说是24脚电阻敲掉,如果还没出就是芯片问题,果断敲掉,发现还是没供电。直接换了95831,悲剧了,故障依旧。又凭经验换了南桥。继续悲剧。
   好吧还是老老实实看图纸,查95831条件,妈了个X的,就是VIN,000保险挂了,*脏话*的。经验害人啊!凭白浪费一个南桥和95831。

网友:
老总 你这是那一出   你还迅维学员呢   也太大意了吧

网友:
你查都不查,就直接换了,起码也要查下条件了

网友:
看来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好赖最后解决了

网友:
95831应该有问题的保险不会单一的坏

网友:
回覆了!继续看下文。啊,结束了,原来设了一个快速回覆件,第一次碰到与尝试。

网友:
修好就好 不错

网友:
不是经验害人,是你经验不足

网友:
我有时也这样 犯错误

网友:
多测量慎动手!!!! 下次就有教训了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作风,先换了不行再说。

网友:
呵呵 按部就班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先三板斧下去再查 但是我不会太随意换桥

网友:
月饼老师讲课说的是要先查条件在换哦,如果去了电阻有电压出来的话,说明PWM是好的,但是没有说去了电阻就不出电压PWM一定是坏的哦,要测试条件!

网友:
太盲目了吧。。。

网友:
你想太多了。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这没修倒是省心,就是有点浪费东西

网友:
我手上刚好也有一个不出供电的明天看下

网友:
楼主大意失南桥

网友:
经验害死人啊,不过凭经验,效率可能会高点,找图纸,找元件测起来确实很麻烦,很浪费时间啊

网友:
VIN 0欧烧了,你不查下条件,起码供电要查下,电压不量还经验个屁,烧0欧有原因,查下,否则还要返修,

网友:
可令的南桥,经验提高效率,仔细节约成本

网友A:
呵呵 经验维修快啊 不行只能慢慢来 看图纸啊

网友:
“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维修中经常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经验维修快啊 不行只能慢慢来 看图纸啊
是啊,要仔细,不过这种事在维修中也是时常碰到的事

网友:
经验只能做参考,你什么都没测,就直接干,怪不了别。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提醒,我们以后少走弯路了。

网友:
哈哈,还是不小心啊,转了一大圈

网友:
没VIN 不去查 直接杀PCH

网友:
目测碉堡

网友:
你这么粗心,你们老师知道吗?

网友:
各有好处吧,虽然这个机器上损失了配件,但是其他机子上赚回来了时间,毕竟机器还是通病多

网友:
95831 缺供电 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呵呵 凭经验 这最起码的供电和开启要测量一下吧!

网友:
直接就换了 太自信了蛮

网友:
还有吗,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这么大意 不查条件

网友:
sometimes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riting may be due to bad translation
a13971994696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see foreign engineers.
详情

网友:
有时为了更速度凭经验可以秒的,有时又因经验走了一段又一段的弯路

网友:
修不好就亏了。

网友:
基本条件都没有量 经验是在无从下手的时候 屏经验 换了试试看 你鲁莽了

网友:
供电,EN这些我想每个芯片都要查查的吧

网友:
经验只是给你一个思路,你能怪经验么,只能怪你自己

网友:
这个南桥不好换啊 呵呵

网友:
经验好啊,学习了

网友:
多测多看不要忙目换呀

网友:
你加焊怎么会好的,想不通啊

网友:
嗯..有时不能靠经验..一步一步修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