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求此位置的芯片型号
华硕

网友:
求此位置芯片型号

网友:
查图纸啊 哥 这个板子好像有图纸吧

网友:
主板型号 有么?

网友:
这个图纸 点位图都有的

网友:
兄弟,看看图纸好了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kw=K42jr%E5%9B%BE%E7%BA%B8
查下图纸吧

网友:
不就是rt8202嘛

网友:
ASUS 有图纸没位号。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