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不过内存,谁有点子???

楼主(2015-10-20):
P5KPL-AM/SP 主板,代码 EI RI ,系统总线,spd,基准,负载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bios也刷过,谁来帮帮我啊!!!!!!     补充:  和系统总线相连的两个三极管和822我也全换过。

网友A:
换CPU 刷BIOS内存供电足的话还是一样就直接找IO旁边的822

网友B:
用P5KPL-AM/SP 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 刷BIOS内存供电足的话还是一样就直接找IO旁边的822

io旁只有一个管理PWRBIN 的822,没有其他的822了,你确定这个822能跟内存扯上关系?

网友B:
BIOS旁边有822吗 有的话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5KPL-AM/SP 主板吗

是啊!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旁边有822吗 有的话换个试下

没有拉,它旁边是100,没他什么事儿。

网友:
我只见过P5KPL-AM  SE的主板 P5KPL-AM/SP的到没见过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下

网友:
小板,和SE的很像。上传图太麻烦了!哎!今天不修啦!明天继续!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北桥

网友:
华硕板子不一定是822排阻有问题,前几天我修过的472排阻也有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貌似都说822但是不太好找啊

网友:
不值钱的就换板

网友:
呵呵!我也只能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