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 风扇转下就停,无CPU供电,芯片代换解决

楼主(2015-10-20):
本人很少接修台式机了,有些老客户抹不开面子还是会修的。
正题,HP PRO,行业客户专用机,IB的SB,故障是风扇转下就停。
拔下4P的CPU供电后风扇正常转动。3相CPU供电。测CPU上下场管,每个阻值都正常。这里要说另一种方法,老手常用的,一只表笔接12V,一只测管子的G极,可快速判断场管好坏来。
言归正传,测有一组的上管坏。一上两下的,全换了。换后通电正常了。不过复位灯常亮,无CPU供电。

电源IC是NCP5385,少见吧。呵呵。。测一脚的EN有1.12V,芯片的供电也有。此时我就不用管芯片了。通电后测三个副芯片,对比发现烧上管的副芯片数据不正常。副芯片是N3488.一脚BOOT12V,VCC12V,测到8脚DRVH的时候竟然有12V,肯定异常了。找遍料板无此型号。这里有个小窍门,没有相同的芯片那就看主板的构造,构造差不多的主板,芯片可以代换的机率要大点的。找个一个ESC的板子,主芯片ADP3198,副芯片ADP3110A,同样是三相CPU供电。此时我就知道有戏了,就算引脚不相同,也相差无几,可以通过改变电路来使芯片正常工作的。对比过PDF,这下好了,连电路都不用改了,正接代换,OK了

NCP3488=ADP3110A

经常来这玩,但发贴少,忙。。其实有些小的经验还是愿意和各位朋友分享的。有分就上点吧。哈哈。。各位都发财。。。

网友:
看来LZ是世外高人啊,希望多发帖造福大家啊

网友:
高手呀!没说得,加分!

网友A:
晕讲得很清楚、但是看不到图啊、有图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讲得很清楚、但是看不到图啊、有图更好了。。

兄弟,你如果想要图,我拍给你。呵呵,我发这个贴子的原意是想和朋友们交流下小经验,快速判断方法,芯片代换之类的,并不单单局限这一个案例。毕竟有了方法啥机都能修哦

网友:
多发点,芯片代换的

网友C:
怎么看构造呢,主要什么特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构造呢,主要什么特点呢

可以看主板的整体分布,是否用相同的CPU架构,CPU的供电相是否相同,主副芯片的封装方式是否相同,可以多找些板来比较,有些品牌机的主板跟兼容机没什么区别,很多都是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主板的整体分布,是否用相同的CPU架构,CPU的供电相是否相同,主副芯片的封装方式是否相同,可以多 ...

哦,懂了,谢谢赐教,你如过发帖也把这句话写上去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如果想要图,我拍给你。呵呵,我发这个贴子的原意是想和朋友们交流下小经验,快速判断方法,芯片 ...

呵呵、不是主要是有图好看点、。。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D:
这就是经典的CPU供电短路吧  我记得最好修的应该就属于此类型的了  (放电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经典的CPU供电短路吧  我记得最好修的应该就属于此类型的了  (放电除外)

这种是最好修的,故障明确,但这个机子的副芯片烧坏就是不常见了,很多兄弟都是换好场管,短路排除,但不跑码,往往都是想不起来副芯片都去搞主芯片,搞来搞去搞得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