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NE 2320维修求助

楼主(2015-10-20):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示,但外接有显示,拆开主板一看,发现显卡的散热器是全铝的且四脚是四个胶卡子卡在主板上的而不是用螺丝拧的那种,这种散热器一般散热效果不好,既然外接有显示,心想应该是显卡虚焊了,马上BGA台加焊显卡,可加焊后故障依旧,由于这两天事情比较多,就把这台机子先放在一边了,等有时间再来研究,过了两天,再把这台机子拿出来再来开机发现按开关却开不了机,有时候按N次可以开机一次,或把BIOS电池拔掉,也可以自动上电,但外接却都不显示了,通过电流表看电流和示波器测内存上的波形,感觉是没有过内存,到这里心里真是郁闷,这台机子问题越来越多了,放了两天,故障却和原始故障不一样了,拔掉电池可以自动上电,以前修到过LID信号有问题时是这种故障,莫非这台机也是LID信号有问题,于是在网上下了图纸,奇怪的是,图纸上却搜不到LID这个信号,再把EC的图纸打开来测量EC的工作条件,当查到EC的时钟时发现EC的2脚和128脚时钟却没有波形,即使拔掉电池主板自动上电时也没有波形 且128脚电压高达2.8V,而2脚却没有任何电压,更奇怪的还有14脚的EC复位却有3.3V电压,还有EC的LID及ACIN信号就在EC上找不到了,EC下的ROM用示波器测量是有波形的,且在网上也下载了EC的程序和南桥的BIOS都刷写过,故障依旧,修到这里本人确实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想换EC试下?手上暂时没有,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提供帮助为谢!现把图纸和BIOS资料打成一个包供需要的参考

DELL inspiron one 2320.rar

网友A:
看了这图后,应该还有一块充电小板的图没有,仔细检测充电小板。。。。。。。问题估计就在上面。。。。

网友:
我下了图纸看过,LID#和ACIN信号还真没找到,可能一体机的设计思路沿用台式设计吧。至于时钟,这种ITE的测到128脚有电压,2脚没电压都认为是正常。
换个适配器试试,DELL的电源出现故障率高
查开关信号电压,VSUS_ON,SUSPWRGD信号能否正常产生

网友B:
EC的85脚有一个适配器的检测ADATPTER_ID很主要的一个信号,查一下。

网友:
你打晶振就行了,有波ok就行,戳ec脚位不好戳,没波形看换晶振,谐振电容,不行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图后,应该还有一块充电小板的图没有,仔细检测充电小板。。。。。。。问题估计就在上面。。。。

没有充电小板,这是一体机,只是还有一板显示的转接板

网友:
我还以为是笔记本呢?那么没有休屏与适配器检测就正常了,原来外显正常,说明EC这块应该没问题,程序再刷下吧。显卡这块应该才是本机故障所在。

网友:
对这样的机器,我只能刷BIOS解决,看楼主刷了几个了,想想肯定还是线路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85脚有一个适配器的检测ADATPTER_ID很主要的一个信号,查一下。

ADATPTER_ID是不是相当与ACIN,电压为3.3v为正常啊??

网友:
看了楼上各位的分析,我仔细测量了EC的脚位,情况是:125脚的PWR_SW#按开关有高低同的跳变,而81脚的PM_PWRBTN#却没有电压跳变,EC的85脚ADATPTER_ID有3.3V的电压,另EC的2脚和128脚的时钟晶振没有波形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显示的转换板的BIOS刷过吗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我记得有个显示屏的转换板就是转LVDS的,。看看

网友(2015-11-20):
没修好,放弃了

网友:
经常 不开机      一但开后  又花屏

网友:
一体机怎么外接的

网友:
可以多刷几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