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X1 Carbon LMQ-1 MB不充电维修差点修的赔钱

楼主(2016-01-22):
机器不充电,开机图标能认到电池,但就是不充电状态,
测量下电池管不短路,电池电压0V,直接留机器定电池吧,电池到了后,可以放电,但还是依旧不充电,感觉这电池好像是坏的,记得以前遇到一个比较新的DELL的电池他的电池有个拉低线,要把它对地才能输出电压,也就是他比普通电池多了一条白色线, 正常的都是  GND  VCC  SLC SDA  TEMP等,而这个电池多了PSON信号一样,也就是说这条线有3V电压,不拉低它是没有主供电的,只有插在主板上或者人为拉低你才能量到电池电压
但是这个X1的电池是不是这样我没办法去测量了  毕竟图纸只能参考X230的
新电池直接测量电压有13V左右,装上后依旧,换了新BQ24760还是依旧
继续测量BQ760条件吧。

芯片脚位比较简单
我个人分析大概流程这样,
6脚和7脚I2C总线和EC通讯,主要由EC通知何时充电,EC在和电池通讯检测电池电量,电池温度,电池信息等
2脚的EXTPWR信号不插适配器应该3.3V电压,插上适配器低电平,也是EC识别适配器的重要条件
3脚-LPMODE信号不知道什么意思,应该是什么模式?
9脚BM#:-BOOST_MODE,应该是驱动模式输出吧,直接由VCC3M上拉供电给EC做PWM
14脚:BTST 外部链接1UF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给内部的高端管驱动高电压,估计至少15V到20V左右的电压,(没有好机器没办法测量)
这个机器和X230比较像,X230有主副电池,副电池是扩展坞底座的,EC也就多了一路I2C总线去检测副电池
EC通过I2C检测到电池电量低的时候-BATLOW会通知南桥电量低,再通过I2C_DAT_CHARGE去给充电芯片6脚7脚打开充电信号

我用示波器抓了当时电池I2C的波形,不知道对不对,

之后下面就开始惊心动魄了,
当时一边跑线一边测量,突然在二极管挡时 表笔掉了下来正好在主板某个地方,主板当时正在通电那,然后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电流瞬间280MA左右,然后我就放大镜开始找烧焦的芯片,竟然没找到,电流也慢慢的变为0了,只有插入瞬间电流60多MA,
没办法开始跑线查线路吧 还的借助X230的图纸  机器3V 5V有的,开始5V哪边对地值只有20多明显不对,但是后来慢慢就变得正常了,真是太怪了,
BIOS没有电,那就从这里开始下手吧,直接拉个3V供电没用,查他的来源吧,跑了半天查到主板上的Q69(靠近风扇的位置)是他的供电来源,但是他的开启信号却是联想的TB62D516XBG 根据X230图纸, 这个芯片又和EC芯片里面的程序互相通讯 ,这里大概判断应该是EC坏了,直接定EC芯片吧,
淘宝上找了个写好程序的EC,买了2个,回来装上除了插入瞬间电流没那么大之外依旧没反应,又考虑是不是TB芯片问题,这时才发现淘宝就没有卖这个芯片的,
没办法直接判死刑了,网上找了下卖这个主板的只有一家有现货I74代的U的板子,要价2500大洋,老板知道后脸都绿了,反正就是你的问题 不管怎样
解决吧,当时我就XXXX了
其实我已经放弃了,但是在整理芯片的时候发现怎么买的2个芯片的后缀不一样,板子原来的MEC1633L,发过来的确是1622的,卧槽  又来的一丝希望,怎么当时就没看看就上去了那
之后淘宝上大海捞针的找剪板的EC,运气真不赖,竟然让我找到卖这个料板的,为了安全起见让发错芯片的在补发一个对的型号,再买个料板,第二天两个件一起到了,先安装单独芯片的,装上去之后开机了  当时我的小心脏啊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机器FN键是触摸的你摸一下他会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

这个却没有,看来是EC程序不对,马上拆料板的,装上能开机但是进到BIOS就掉电了,看来运气不好,马上联系卖家再发一个料板,第二天装上去开机完美了,修到这里只能说我的天

但是到这里客户来的主要问题---不充电还没解决那,经过上面的换EC 换充电芯片都没有解决,只能吧矛头指向电池了, 其实修到这里的时候机器已经拖了半个月的时间了,没办法还是抱着希望再定个电池吧,这电池也不好找淘宝上都是拆机的,买个电池4天了还在路上,正好客户又来催,没办法又和客户沟通电池马上就到,最后客户同意等到第二天下午到不到都取走机器,快递也真给力第二天就是没到,买办法只能让客户取走机器了,到我发帖的时候电池才到,顺便测试了下电池既然没有电,妈的估计又是坏的,没办法去验证了,有大神遇到此机器的麻烦测试下,这电池不接主板到底有没有供电出来,还有是不是有PSON线

网友:
二楼是经验帖  是我个人总结的一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下面是我个人测试这个机器好机状态时各个电感的对地值(福禄克万用表测量)还有BQ24760芯片的周边电阻阻值, EC周边电阻阻值,高清图请网盘下载看吧,每个电阻上我都是在线测量的,

机器是16M的BIOS,买的料板都是8M的BIOS,正好没事想看看两个BIOS是不是一致的,因为有人说这机器都是一一对应的,但我发现我的两块料板板号都是LMQ-1 12298-2  但是颜色不一样  点位图编号不一样,一片是48.4LY06,021 一片是48.4LY07,021

备份下来比较下,发现太多处不一样了,如果BIOS是坏的 不应该这么多不同处,但是好不好也不得验证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对应下载验证下,注意点位号码一直在下载,稍后上传到百度云,包括16MBIOS
这机器修起来难度太大了  靠换芯片我觉得就是靠运气了,联想开机芯片带程序,EC带程序,BIOS,,,最后只能靠料板了
最后附上高清图和BIOS 刷时请三思
新建文本文档 (3).zip (225 Bytes, 下载次数: 61)

网友A:
E1这么有风险 以后得小心了

网友B:
DELL 那个引脚是检测脚,低电平状态下电池输出电压。THINK的就没有这个引脚,是直接输出的。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LL 那个引脚是检测脚,低电平状态下电池输出电压。THINK的就没有这个引脚,是直接输出的。楼主思路不错

那这个电池的多出来的脚应该做什么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E1这么有风险 以后得小心了

我运气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电池的多出来的脚应该做什么用那

只有正、负极、时钟、数据、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正、负极、时钟、数据、温度!

这个机器还多了一个脚

网友:
呵呵,维修中遇到这种事情也是常事,我上次就遇到了。吧客户一个HP I5三代的 换屏的机器 被我弄不亮机了。没有图纸,后来还是靠运气 换ec 才解决的,但是 又把客户的键盘弄坏了又换了个键盘。诶,我的小心脏,最近又打电话来说屏幕用一个多小时要闪屏,我勒个去, 诶。没办法, 另外我也修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thinkpad t430 不充电, 能放电。妈蛋 bq24760 没修过,测量感觉都正常,没思路。

网友D:
还有就是我在插上电池, 插上电源开始后, 用示波器测量电池接口1脚 会有一个12v的电压出来,不到几秒就掉下去了。我感觉应该是充电保护了,。没思路。

网友:
牛B 理论学得好哦

网友:
还好修好了 换板子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我在插上电池, 插上电源开始后, 用示波器测量电池接口1脚 会有一个12v的电压出来,不到几秒就掉 ...

我这个也是这样  用客户原来的旧电池 开机进系统的时候会有充电,我怀疑就是电池问题,因为淘宝买的两次电池都是不一样的状态  而且电池都是拆机的

网友:
学习了 ,,一般碰到不冲点的不敢弄, 胆战心惊

网友:
修死了真是麻烦事大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加油吧。

网友:
维修有风险 下手需谨慎

网友E:
还好还原了,不然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还原了,不然就亏大了。

可惜的是没能验证是不是电池问题,根据跑线查条件,还有和料板比对周边原件 我觉得就是电池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真是修的艰辛呀,呵呵,

网友:
要小心哦,我有一次电击,19V还没降下来,和朋友说话没留心,表针直接掉主板上,冒烟。。。

网友F:
有的客服部好说话的话 就只能赔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客服部好说话的话 就只能赔了哦

真复原不了 就得赔钱

网友:
附件里有图纸没?

网友:
又见神器。有了示波器就简单多了

网友:
高手  以后还得小心了

网友:
楼主还真是有耐心啊,学习了

网友(2016-02-25):
学习了,我也有一块一样的

网友:
这本子这么个性啊

网友:
x1连内存都 打黑胶, 真是感叹联想做工还是这么 呵呵呵!

网友:
麻蛋,以后怎么修啊,风险很高啊。不得不给楼主点赞啊,磨死人的事。。。

网友:
8m BIOS有人验证过吗?

网友:
唉  我前几天也修到一台DELL 不兖电, 换了二块电池才修好 搞得我都开始怀凝自己了

网友:
嘻嘻  强大了!!

网友(2018-09-11):
LL 那个引脚是检测脚,低电平状态下电池输出电压。THINK的就没有这个引脚,是直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