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大炮轻松抓取ADS#

楼主(2015-10-20):
    很多人抓ADS#都不好抓,感觉费劲。而ADS#波又是说明CPU工作正常的一个重要波形。5系列后就没有ADS#了。

首先确定ADS#在CPU座的H1脚,顺时针数字,逆时针字母的坐标轴。通俗点就是标志角为原点,垂直是数字,水平是字母

然后确定好H1位置,选个飞线用得线大小粗细差不多的一端捅到CPUH1位置,一端延伸出来,然后上CPU盖住锁好,另一端打成圈圈缠住探头

因为ADS#很容易误触发,电压一格500MV  时基10NS 下降沿 触发电平 600MV这里 所以测得时候要跳过误触发到测到ADS#中间时间比较短很不好把握。

这样我的作法就直接把探头固定住了,只要按示波器跟开关就可以测得ADS#,轻轻松松就能测得到了。

看吧很像大炮的形状吧 ,我看着感觉蛮好看的而且不用太麻烦太紧张,轻轻松松就能测到。

觉得还不错,帅哥们别忘记加分哦!

网友A: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看电流就知道有没有跑码啦

网友B:
真得像大炮姨 ,我担心会掉下来。

网友C:
抓取方法写的还算可以

基地培训出来的一般抓这个信号不难事

网友D:
看照片像是实地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看电流就知道有没有跑码啦

可以更准确的判断故障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得像大炮姨 ,我担心会掉下来。

我好喜欢看你在帖子的评论都写的很不错哦 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照片像是实地拍的。

是的呀,我还在实地。

网友:
SL400 用测试卡 就可以了 要跑的

网友F:
楼主有没有方法测量台式机775 p31主板的ADS#信号呢?,虽然能找到脚位,但是如何固定那根测试线呢?

网友G:
没示波器的 只能干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方法测量台式机775 p31主板的ADS#信号呢?,虽然能找到脚位,但是如何固定那根测试线呢?

那就只能查点位找测试点了!!!!你就别难为楼主了!!

网友H:
这么老的一块主板了 还修呀

网友:
5系列后就没有ADS#了,也就是说,5系列,6系列7系列都没有这个ads信号是吗?那以后怎么抓什么信号呢
是抓片选信息吗

网友:
ADS侧过了下一个怎么测啊。你快点发表啊

网友:
实地的静电皮。好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示波器的 只能干看着

大老板还差钱买示波器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老的一块主板了 还修呀

练练手用得 ,我们练手的板子都很旧的,主要练技术。

网友:
现在很少修到这种机器了

网友I:
学习好了之后找个地方实习啊

网友I:
实习之后自己开店啊 挣钱啊 养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不会是杂波吧,,出现两个波形呢?

这个就是ADS#波 单核的有一个V 双核的有两个V

网友I:
然后娶个漂亮的老婆啊

网友:
对啊         来到【迅维】之后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不会是杂波吧,,出现两个波形呢?

时间调长点 就有很多个ADS#波形,我只是放大了看一个波形的。

网友:
得好好学习                          找个好的实践的地方

网友:
生一个可爱的女娃,然后让她来迅维回味老爸的生活

网友:
女娃再在迅维努力的学习 然后找个地方实习

网友:
三期就要结束了  得好好学习

网友:
然后继承老子的大业 找一个有钱的老公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好了之后找个地方实习啊

是的  得好好学习前提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实习之后自己开店啊 挣钱啊 养家啊

没错  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然后娶个漂亮的老婆啊

这就是命

网友:
迅维 不错 我刚来几天学的很多  楼主发的帖子虽然不怎么懂 过几期就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妹的 你灌水有意思么

我是那样的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抓取方法写的还算可以

基地培训出来的一般抓这个信号不难事

可惜哥这辈子就只有在基地抓过一次

网友:
采访时的GV是否vszv

网友:
示波器用利利普 抓出来的 的波始终抓不到  心样的 波,。,。还是示波器  购买好点的 比较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更准确的判断故障在哪里

ADS#信号只是跑码的一个标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ADS#信号只是跑码的一个标志。

有ADS#也不一定会跑码,所以说ADS#是跑码的标志是不正确的。

网友:
我这都没有抓揪的神器

网友:
能抓ADS#的都是好波  俺们的示波器抓不了  反应没这么快

网友:
假负载去哪了?买个了,比你接线好用多了。

网友:
楼主写的挺好。。。就是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有ADS#也不一定会跑码,所以说ADS#是跑码的标志是不正确的。

有ADS#,一般说明CPU复位之前的条件已经满足,开始跑码。如果这是该跑码而不跑码,那就要查相应的电路。所以讲,在维修行业,ADS#信号一般是判断跑码的一个标志,这没有错。但是,凡事没有绝对,太绝对往往是错的。

网友:
好有创一流

网友:
完全看不懂  没有用过示波器  飘过

网友:
强手一个,学习了。

网友:
没有用过示波器,这个我基本都看电流。

网友:
这已经是老古董了吧

网友:
做的还挺精致

网友:
每次都能测到,不难抓,说测不到估计是因为那条飞线接触不好

网友:
nb高手啊 好好学习

网友:
能写的这么详细就是好东西,谢谢分享,顶一下。

网友:
厉害,这个有高手带过就是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可是没示波器怎么测

网友:
面对965之前的板子都有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有ADS#,一般说明CPU复位之前的条件已经满足,开始跑码。如果这是该跑码而不跑码,那就要查相应的电路。 ...

在维修行业,如果有ADS#而不寻址,难道不去测量H_TRDY#信号?难道这个是绝对的?难道这个是错的?

网友:
太麻烦的感觉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学徒 我能买了放师傅店里 我自己单干肯定买也就2000来

操持师傅买个示波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维修行业,如果有ADS#而不寻址,难道不去测量H_TRDY#信号?难道这个是绝对的?难道这个是错的?

也可以测DBSY跟TRDY信号,没有绝对的,看个人习惯吧 ,先有DBSY# 再有ADS# 后有TRDY#。

网友:
修电脑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没有拆过ADS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ADS#也不一定会跑码,所以说ADS#是跑码的标志是不正确的。

ADS#只是寻址过程,只有寻址正确后才开始跑码的。有ADS#,不代表跑码了。

网友:
这个就是ADS#波波!头一回见到。

网友:
楼主你这示波器  不错啊   多少钱买的?

网友:
示波器很容易测到啊,要调到ns

网友:
妈蛋 !我示波器都不会用

网友:
好的方法肯分享给别人、心胸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维修行业,如果有ADS#而不寻址,难道不去测量H_TRDY#信号?难道这个是绝对的?难道这个是错的?

有ADS#而不寻址,按时序,可以测到的信号,电压都要测一遍,可能某个电压和信号偏低或没有都会导致有ADS#不寻址。在这里我只想说,按照本人的习惯,把ADS#这个信号当作是跑码和不跑码的分水岭。

网友:
很多板子都没有这个测试点,特别是有些U是板载的

网友:
求教楼主,为什么我的联想台式机主板G31的好板子,正常亮机的整个过程,为什么测不到cpu和北桥的时钟呢?,电平设置为500,时基从ns到500us都设置过了,上升和下降沿也都设置了,但是就是捕捉不到这两个差分时钟信号啊。同时USB和PCIE的时钟信号都可以捕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更准确的判断故障在哪里

求教,为什么我的联想台式机主板G31的好板子,正常亮机的整个过程,为什么测不到cpu和北桥的时钟呢?,电平设置为500,时基从ns到500us都设置过了,上升和下降沿也都设置了,但是就是捕捉不到这两个差分时钟信号啊。同时USB和PCIE的时钟信号都可以捕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得像大炮姨 ,我担心会掉下来。

求教楼主,为什么我的联想台式机主板G31的好板子,正常亮机的整个过程,为什么测不到cpu和北桥的时钟呢?,电平设置为500,时基从ns到500us都设置过了,上升和下降沿也都设置了,但是就是捕捉不到这两个差分时钟信号啊。同时USB和PCIE的时钟信号都可以捕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抓取方法写的还算可以

基地培训出来的一般抓这个信号不难事

求教楼主,为什么我的联想台式机主板G31的好板子,正常亮机的整个过程,为什么测不到cpu和北桥的时钟呢?,电平设置为500,时基从ns到500us都设置过了,上升和下降沿也都设置了,但是就是捕捉不到这两个差分时钟信号啊。同时USB和PCIE的时钟信号都可以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