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第3脚怪事

楼主(2015-10-20):
今日维修一UC3842电源,对7脚和5脚单独加18V电压,但其3脚电流检测脚电压在9V多,3脚与限流电阻之间接的是500欧的电阻,将电阻换为150欧后3脚电压为2多,此时6脚没输出,将3脚直接短接到限流电阻后,6脚有输出。3842换了好几个都是这样。按说3脚不应有电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芯片应当是好的,3脚正常工作时是接在开关管S极的那个取样小电阻上端的,,,

网友:
是启动部分的问题

网友A:
单独加,是什么意思?外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加,是什么意思?外接电源?

就是外接电源.....

网友:
取样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