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hp g4 无待机电流  此处为什么不导通

楼主(2015-10-20):
   今天接到HP G4 AMD CPU 可调电源无待机。PQ24的5脚有19V电压 控制脚4脚也有16.5V的电压123脚无任何电压(此处测试错了,电压正常)!。4脚受控PQ25 PQ25与PQ35相同,两者互换故障同样!现在PQ24控制脚4脚应该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PQ24开关管不好找!会的师傅帮我分拆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PQ24的123脚阻值测过不 是否正常 ?  PQ24正常的时候 4脚应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PQ24的123脚阻值测过不 是否正常 ?  PQ24正常的时候 4脚应为低电平

PQ24 123阻值500多应该正常!

网友:
这个图我真心的看不懂

网友:
PQ24的4 脚电压不对  具体查下面的条件吧

网友:
这个管子电压肯定能过去,打PD9与后面的值。

网友B:
PQ25,19V经PR96进1脚,2脚低电平,1、6导通,5脚高电平,3、4脚截止,PQ24的4脚低电平,PQ24导通,不知道分析对否

网友C:
PC78看看是不是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Q25,19V经PR96进1脚,2脚低电平,1、6导通,5脚高电平,3、4脚截止,PQ24的4脚低电平,PQ24导通,不知道分 ...

PQ25,PNP复合三级管,低电平导通,1脚先得到电压,此时其他脚没有电压,所以2脚为低,1、6脚导通,6脚有了电压,5脚也应该有电压,5脚高时,4、3脚截止,时间顺序是这样的,如果理解不对望各大师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C78看看是不是挂了,,,,,,,

今天分以加完,明天再补。但PC78完好!

网友:
学习  三极管  学习推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分以加完,明天再补。但PC78完好!

那把123脚翘起来看看是不是后继负载拉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Q25,PNP复合三级管,低电平导通,1脚先得到电压,此时其他脚没有电压,所以2脚为低,1、6脚导通,6脚有 ...

带电测试PQ25电压如下:1  19 V  2  18.5 V   3 16.87V    4  19 V   5  18.09V   6  18.47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带电测试PQ25电压如下:1  19 V  2  18.5 V   3 16.87V    4  19 V   5  18.09V   6  18.47V

PQ25拆掉通电看一下,注意PQ24后级有没有短路,电压可以先调低

网友:
PQ24坏了吧?不管PQ24控制级是什么电压,总能通过内部的体二极管过去的,可能后面短路
PQ25的+VAD来自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25拆掉通电看一下,注意PQ24后级有没有短路,电压可以先调低

测试错误 此处电压正常

网友:
图纸只能一点一点研究!!!

网友:
当PQ24 5脚为19V的时候,4脚正常要是10V左右,可以低到0V,只要123脚有19V,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