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白屏,6分屏。显卡已换

楼主(2015-10-20):
换过上半身还是白屏,现在换了一个显卡故障依旧。把屏拆出来又换了几张屏,有的白屏有的出现6个分屏。

+LEDVDD  19V      +LCDVDD_CONN   3.3V          BKOFF#   插屏线没有电压          不插屏线有3.3V       其他信号组织700左右
      看大神指教一下白菜

网友:
EDID 阻值正常吗

网友A:
干显存 风扇下面的

网友B:
这个机器 有通病的啊   风扇下面的显存 。。。。。。

网友:
那天貌似看到一个帖子说焊显存。。

网友:
求指教啊,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上半部分已换,显卡也换了,查显存和显存供电。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换屏,显卡都干过,先代换一下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 通病 风扇下面的显存

网友C:
LZ 这个是显存的问题,  不好搞,要换显存了  我一般吹吹不行 就换主板了, 省事,

网友:
换屏线没有,前两天遇见个HP 440 G1也是分屏,结果是屏线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昨天发了之后就登山到凌晨三点,重阳登高望远。马上测试回应  干显存

网友:
这对组织600多   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显存 风扇下面的

是屏线接口旁边两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有通病的啊   风扇下面的显存 。。。。。。

大神  是换屏线接口旁边两个显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这个是显存的问题,  不好搞,要换显存了  我一般吹吹不行 就换主板了, 省事,

显存好像没打胶  应该容易换吧?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解决了说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解决了说一下呀

还没解决,我忘记是要换哪两个显存了。   这台机躺下面几个月了,记得以前是加焊过显存能正常很久,然后就又不正常了,  搞起很烦就没动了。   昨天又拿出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