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d3

楼主(2015-10-20):
请问CPU供电不正常三项供电,两相1.15v还有一项1.03v正常吗?mos管对地值在613这个正常吗?

网友A:
那一组是不是驱动芯片供电的?测量上管对地数值是不是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组是不是驱动芯片供电的?测量上管对地数值是不是一致

对地值一样了

网友:
三相不是并联在一起的吗,,,,,,,,,,,,

网友:
示波器量一下每一项的G级

网友B:
三相是并在一起呀!楼主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是并在一起呀!楼主是怎么测量的?

测电感的,我怀疑哪项驱动或反赠,可是电阻电容没有问题呀,没有同型号驱动芯片,就不知道驱动正常不

网友C:
我认为是正常的,既然出电压,就查VRMP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正常的,既然出电压,就查VRMPG吧

没有,cpu多相供电有一项不同呀

网友D:
CPU核心供电有分开的么 弱弱的问一句 ?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核心供电有分开的么 弱弱的问一句 ?

就是有一项不对呀

网友:
学习中,静等解决方案。

网友:
什么故障现像呢?没见过三路不一样的

网友:
三个电感连在一起 电压值不可能不同 地没接好

网友:
应该差不多

网友E:
正常的   你的是CPU不发出V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   你的是CPU不发出VID

请问没有vid信号有cpu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   你的是CPU不发出VID

vid控制电压值的,可是我的是一相不正常,

网友:
三项供电应该是相同才对啊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吗、没有就单独的修那一项不正常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