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开机重启三次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5-10-20):
华硕k43sd刷完bios死机,自己换了bios芯片,重装了系统,现在开机重启三次才能进入系统

网友A:
64K   25芯片刷一下就好  USB3.0接口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K   25芯片刷一下就好  USB3.0接口旁边

老师能说详细点吗?25bios芯片是4M的,请教老师64k25芯片是哪个,什么型号,本人菜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K   25芯片刷一下就好  USB3.0接口旁边

拆下来刷,还是在dos下刷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没有搞定。叫客户将就用

网友A:
64K   25芯片刷一下就好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3668-1-1.html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bios电池没电了,没保存时间呀

网友C:
USB 3.0的程序重刷就好了。我修了几台

网友:
usb3.0的问题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要工厂BIOS才能解决,楼主最好找人分离合成个BIOS

网友D:
这个是BIOS的问题。刷个好一点版号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3.0的程序重刷就好了。我修了几台

USB 3.0的程序重刷就好了。我修了几台,
USB 3.0的程序是那个芯片,是bios芯片吗

网友E:
去某宝买个BIOS刷把 或者学习下合成BIOS 论坛有的

网友:
那说明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3.0的程序重刷就好了。我修了几台

华硕K43SD的USB3.0程序有吗发我一个,谢谢老师,要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某宝买个BIOS刷把 或者学习下合成BIOS 论坛有的

我已经买了编程器,华硕K43SD的USB3.0程序有吗发我一个,谢谢老师,要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3.0的程序重刷就好了。我修了几台

请问刷64K芯片是在DOS下刷。还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K   25芯片刷一下就好  USB3.0接口旁边

请问刷64K芯片是在DOS下刷。还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F:
USB3.0控制器程序的问题啊,这个要拆下来烧录。这个程序坛子里面有你找找吧。

网友:
应该是控制器程序的问题,重新刷一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K   25芯片刷一下就好  USB3.0接口旁边

老师能发我一个华硕K43SDusb旁边的BIOS芯片的程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K   25芯片刷一下就好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3668-1-1.html

老师能发我一个华硕K43SDusb旁边的BIOS芯片的程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3.0的程序重刷就好了。我修了几台

老师能发我一个华硕K43SDusb旁边的BIOS芯片的程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BIOS的问题。刷个好一点版号正确的

老师能发我一个华硕K43SDusb旁边的BIOS芯片的程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3.0控制器程序的问题啊,这个要拆下来烧录。这个程序坛子里面有你找找吧。

老师能发我一个华硕K43SDusb旁边的BIOS芯片的程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3.0控制器程序的问题啊,这个要拆下来烧录。这个程序坛子里面有你找找吧。

USB3.0控制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3.0控制器程序的问题啊,这个要拆下来烧录。这个程序坛子里面有你找找吧。

我已经买了编程器,华硕K43SD的USB3.0程序有吗发我一个,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没有搞定。叫客户将就用

客户对你这种表态有什么反应呢?有没有投来鄙视的目光?

网友:
都说是USB程序的问题 你试试吧     有待验证

网友:
usb3.0那问题 这个有修过 刷了就可以

网友:
这毛病还挺多的

网友:
3.0 USB 的BIOS

网友:
华硕的bIOS就是麻烦,版号太多

网友:
拆下来刷,还是在dos下刷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换内存  硬盘试试

网友:
华硕的通病了吧....

网友:
一直没遇上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