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5-10-20):
  笔记本时而花屏白屏时而正常 , 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是屏线还是屏问题?显卡 有问题吗?小白求助。

网友A:
换屏测试。换屏线测试。如果还不好。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B:
估计显卡的几率高

网友C:
楼主,不会搞,最好拿出维修店,专业人员,一般都可以当面修,,价格也不贵,150到200左右的人工费,正常,,,换屏,换显卡,不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
换个测试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会搞,最好拿出维修店,专业人员,一般都可以当面修,,价格也不贵,150到200左右的人工费,正常, ...

那是屏线坏?

网友:
没有这屏,要上淘宝。淘回来要不是屏留着没有用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屏测试。换屏线测试。如果还不好。有可能是显卡

有配件早就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显卡的几率高

希望不要是显卡

网友E:
还时而白屏  如果是慢慢变白的    那么   LED屏坏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时而白屏  如果是慢慢变白的    那么   LED屏坏的可能性也很大

不是渐白,是有时白屏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F:
这个不好说,说的太简单了,电脑是什么型号的,还换屏,或者显卡先稍微用风枪吹一下试试看

网友G:
呵呵,,别瞎搞了,,拿给专业人士,,除非你想花更多的钱

网友D:
外接正常显示,能不能排除显卡坏?

网友H:
像你这种情况,最好先换屏 、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显卡的几率高

外接正常,能不能排除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好说,说的太简单了,电脑是什么型号的,还换屏,或者显卡先稍微用风枪吹一下试试看

HP CQ41 没想过加焊显卡,等会试下。但外接正常显示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你这种情况,最好先换屏 、屏线试试。

正在途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别瞎搞了,,拿给专业人士,,除非你想花更多的钱

换屏,屏线自己还能搞掂,呵呵

网友:
看怎么花,都有可能

网友I:
有些钱不能省,省来省去最后反而话费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钱不能省,省来省去最后反而话费更多

CQ41也过时了 搞不好就丢 当练练手

网友J:
显卡有关系    屏线有关系    屏也有关系     最主要你的是什么笔记本

网友:
显卡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卡有关系    屏线有关系    屏也有关系     最主要你的是什么笔记本

HP CQ41 ....

网友:
没动到显卡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外接正常显示,能不能排除显卡坏?

外接正常说明不了什么。  外接花屏 肯定是显卡或显存坏,  外接 正常 也不代表 显卡 没事,  有点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外接正常说明不了什么。  外接花屏 肯定是显卡或显存坏,  外接 正常 也不代表 显卡 没事,  有点矛盾,

是有点矛盾 呵呵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了

网友:
5楼的大哥说的好,最好是拿去专业维修,花费不了多少,而且保质保量,不要自己乱搞,得不偿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P CQ41 没想过加焊显卡,等会试下。但外接正常显示怎么解释,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一定是好的,外接和屏幕走的不是同一线路,经常遇到外接好的,接屏不行的

网友:
显卡问题。 。。

网友L:
在你没有任何配件替换的情况下,建议你送去维修点检测一下,免费的哟

网友:
最好拿出维修店

网友:
没图都是瞎扯

网友:
直接换屏最简单,好测试

网友M:
什么笔记本    啊              什么型号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就看是怎么个现象了

网友N:
  如果是   把屏掰到某个角度就正常   可能就是屏线了

网友:
有点像屏坏   换屏试试

网友D:
但有时又显示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一定是好的,外接和屏幕走的不是同一线路,经常遇到外接好的,接屏不行的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什么笔记本    啊              什么型号啊

HP CQ205AX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在你没有任何配件替换的情况下,建议你送去维修点检测一下,免费的哟

检测是免费的?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O:
积分这么高还小白,有点扯吧。你得上图是怎么花。如果按照常规的得焊显卡,不过屏,屏线你都得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   把屏掰到某个角度就正常   可能就是屏线了

现在就是这个现象了 希望是屏线吧 屏线已在途中

网友:
就应该是屏线

网友:
楼主还是那到专业  维修   进行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O:
积分这么高还小白,有点扯吧。你得上图是怎么花。如果按照常规的得焊显卡,不过屏,屏线你都得替换

动过显卡了,下次该换主板了,散热不好还是会花屏。

网友:
但愿只是屏线吧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P:
想省钱就找条对应的屏线试换一下看看,好了就OK,不好的话很难说是屏还是线路,这个是要查了才能确定问题点。。。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干去

网友:
显卡和屏/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什么机器,A卡显卡可能大些

网友:
替换法 先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P:
想省钱就找条对应的屏线试换一下看看,好了就OK,不好的话很难说是屏还是线路,这个是要查了才能确定问题 ...

屏线在途中,但愿是屏线坏

网友:
显卡加焊试试

网友Q:
那你要一个一个排除,不排除,很难判断故障啊,只能说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有时又显示正常啊

屏慢慢变白的,很大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有配件早就测试了

显卡问题,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最可能是显卡  然后屏线  然后屏

网友:
引用 网友Q:
那你要一个一个排除,不排除,很难判断故障啊,只能说都有可能

嗯 屏线到了就明了了

网友:
淡定,别一开始就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显卡问题,直接干显卡吧

   淡定,定D嚟看屏线,屏 先,实在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S:
没有配件,你不修,不换,他自己会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有配件,你不修,不换,他自己会好么!

配件在还路上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应该是屏那边的问题

网友:
不接正常不一定不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是免费的?我怎么没想到呢

检测都是免费的,维修才是花钱的哦

网友:
屏的接口也有会有问题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个屏幕看看 不行插拔下上下屏线 还是不行就是显卡

网友:
如果有风枪先加热一下显卡。可能会好

网友:
找个屏试试  看看 屏电压, 不排除 显卡故障

网友T:
内屏接口有转换电路吗?有的话就看看

网友:
要看怎么花发,一般是显卡的

网友:
换屏 试试 不行干显卡

网友U:
打3对LVDS的值 看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 屏线或者屏问题

网友L:
显卡故障,换显卡吧

网友V:
你可以一步一步来测,先换个屏测一下,如果不行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缺失,还不行那真的是显卡或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和屏看了没有

网友W:
不是屏线的话  八成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X:
既然不是专业的人员 就拿去给专业的地方看看 问了又有何用 无非是问个大概价格 现在做维修真难啊

网友:
不是我打击你 如果真的是小白 就别自己修了 到时候搞报废了 看你咋办 因为你这样问 能帮到你的只有大神了 之前有个客户 ……

网友:
引用 网友U:
打3对LVDS的值 看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 屏线或者屏问题

他如果会打  还会在这里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卡故障,换显卡吧

只相信他会换主板 不相信他会换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可以一步一步来测,先换个屏测一下,如果不行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缺失,还不行那真的是显卡或显存的问题了

呵 呵  天下的好人很多啊 可惜 他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X:
既然不是专业的人员 就拿去给专业的地方看看 问了又有何用 无非是问个大概价格 现在做维修真难啊

太赞同了 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是屏线的话  八成是显卡虚焊了

现在的新机器 又有多少是虚焊  只有7300 7200 630 631 但这……

网友:
不认真看评论  人家都说了 什么配件都没有 你让人家如何代换  他都不知道再没配件的情况下 如何用仪器设备 或者说万用表 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T:
内屏接口有转换电路吗?有的话就看看

就算有 我都不相 他能找得到具体在哪里  又如何去确定好坏

网友:
我觉得显卡几率大一些,花屏是显卡。白屏是屏无供电,但是显卡也会造成这个情况

网友:
外接正常显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据说显存造成的花屏都是有规律的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花屏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