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5-10-20):
E40故障如题,这个故障一般大家都知道怎么修。一看这故障马上报价换显卡,轻松摘下,脱干净后发现有两个空点掉了,且不用管它,掉漆的地方给加了绿油固化,然后就上显卡焊接。焊好后开机,奇怪了,外接花屏内接灰屏!于是又上焊台加焊一下,开机故障跟刚才一样,一般我做这个显卡还是很有信心的。不相信显卡有问题,就仔细看看显存,发现有个灌胶的显存一脚有珠子稍高起来,感觉应该是弄虚焊了,摘掉这个显存重置后开机正常。发这个帖子是为了警惕自己做灌胶显卡时要小心,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做这个显卡导致显存虚焊了,以前倒没这种情况,因为都包得很好,反而是现在不怎么用锡箔纸了才会这样子。多谢大家的赏光。

网友:
我也没包 但是很多次也没事 主要是温度 散热  我加硅胶在显存 在放个散热片和台式机的散热片 基本没事

网友:
这个事 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为何不配上图片。

网友A:
取灌胶bga芯片,给旁边的八嘎加散热片,这方法不错

网友:
E40就是这样的,我一般都是在两片显存上加两个小的散热片,散热片上再各放一个吸满水的小棉球,过程中再在棉球上加点水,水不能弄到主板上,这样就不用去做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灌胶bga芯片,给旁边的八嘎加散热片,这方法不错

在板子下面的显存散热片你怎么加啊,不掉了啊。。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一个步骤也不能省略的。

网友:
黑胶就是容易爆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