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5-10-20):
联想G480  不上U  开机触发电流0.05掉电
上了U  自动上电不显。
BIOS已刷了好几个了。
没什么思路 有没有给个思路的

网友:
上电电流到多少?

网友:
亲,电流跑到多少,供电正常么,,,G480有图子啊,,

网友A:
G480有纬创有仁宝,请问你的板号?
上电到多少电流掉?掉电前测到什么电压?不装内存掉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80有纬创有仁宝,请问你的板号?
上电到多少电流掉?掉电前测到什么电压?不装内存掉不掉?

纬创的、LG4858 上电能升到1A一直往上、不装内存也一样、掉电之前测到3 5V都有马上就掉

网友:
不上U掉电的不管,先按装上CPU的来维修。1A一直往上 没上散热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