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g41 LGA775与h61 LGA1155的简单对比

楼主(2015-10-20):
g31/g41 LGA775
供电时序:
1、内存;
2、桥供电,1.1~1.5;
3、总线,1.2V;
4、cpu供电,1~1.4;
上级的一步没出来,下一级是没有电压的。见过有的朋友,明明内存没有供电,一把劲的按住cpu,搞起来CPU供电。把长管全部换了,驱动芯片也换了,供电管理芯片换了好几个、就是不出CPU供电。哈哈~~憋不住了,想笑。你家一楼的停电了,你跑去弄三楼的路线。所以说,供电时序是很重要的。
待机:PCI的A14;
PCI-E的B10。
时钟:PCI-E的A13、A14,0.4左右;
PCI的B16,1.6V。
复位:PCI-E的A11;
PCI的A15。
与h61 LGA1155对比多了两个电压0.9、1.8,待机、时钟。复位的与g31/g41 LGA775的差不多。大神补上,么么的。。。另外就是平时没有诊断卡、蜂鸣器的情况下怎么判断码跑到哪里了,你猜,你猜!你再猜!答:”你猜我猜不猜!哈哈觉得有用的加分。

网友:
目前修破板,有DEBUG卡可以大部分主板能用,好像要一百多,,,针对没有PCI槽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