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 花屏

楼主(2015-10-20):
接一台联想B305花屏的机子。直接报显卡故障把客户打发走。拆机加焊显卡故障依旧,换显卡吧。感觉显存的可能性也有。就订了新的显卡,显存。

到货后换上新的显卡还是一样的故障,没办法只能换显存了,因为刚开始只是怀疑显存也有可能,就只订了一个。
正常显卡花屏不会花成这样。只能一个一个替换测试了,随机选了一颗换,换完上机一次,结果换到第四颗还是花屏,直接无语了。
请教下有没人碰到过? 南桥北桥的就不用说了,已经排除过了。而且这花屏跟它们也没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
图片中间的红色英文是图片压缩软件导致的,可以不用发表评论哈。在线等。。。有没在线的大神。。。

网友A:
像是显存问题,,显存全部换完了吗?,,,,故障一直没的话,不防换下显存,显卡的漏波电容试试,,,,显存的各项电压都正常吗,有没有哪组电压偏低的,,,实在不行,放弃,叫客户换板,

网友B:
我看还是像显卡和显存,你就好好测显卡背面的小元件

网友:
查查供电看看

网友:
供电正常。。。显存逐个换的,新的上去点一下还是花屏,那应该表示刚拆下来的没问题,我在用拆下来的替换另一个,如此类推,四个都换了。除非不只坏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像是显存问题,,显存全部换完了吗?,,,,故障一直没的话,不防换下显存,显卡的漏波电容试试,,,,显 ...

显存全换了,电容应该不至于导致花成这样吧? 板子价格挺高的。实在不行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还是像显卡和显存,你就好好测显卡背面的小元件

刚开始我也这么认为的,但我都全换了。故障还是一个样。如果是小元件那就难找了。

网友D:
显卡焊盘有无掉点?拆下一颗显存打显存的时钟、数据、地址线阻值试试能否找到问题,查显存的供电、时钟、复位信号是否具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焊盘有无掉点?拆下一颗显存打显存的时钟、数据、地址线阻值试试能否找到问题,查显存的供电、时钟、复 ...

焊盘无掉点。好的,我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屏线有没有换一个啊,搞个好屏测试一下,看花不花,

网友:
没换过,屏问题不可能是这种花屏吧,而且连英文都是乱的。找不到故障点也只能蛮试下了。

网友E:
应该是 显存   上次 我换了7  粒还是花    最后再换1  个   好了。

网友:
除了 显卡 显存     楼主 修好了  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全换了,电容应该不至于导致花成这样吧? 板子价格挺高的。实在不行只能换了。

电容会的   显卡和显存的电容都测下

网友:
屏线    难道和桥有关系,,,,,,,,,,,,

网友:
解决的话  说一下  谢谢

网友:
好像是显存,外接也一样吗?不行把显存都换了把

网友F:
外接会不会也花? 不知道你显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 显存   上次 我换了7  粒还是花    最后再换1  个   好了。

你那是八显存换到第八个就好了,我那就只有四显存。

网友:
显存被,搞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会不会也花? 不知道你显卡会不会有问题

这是一体机,没有外接端口,显卡换过了,请认真看完在回。谢谢

网友G:
刚修了个ACER  花屏跟你一个样   加焊了4个显存好了    中途换了显卡  PCH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修了个ACER  花屏跟你一个样   加焊了4个显存好了    中途换了显卡  PCH

我是直接换掉还是一样的

网友:
碰到过,显存旁边的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还是建议定4个显存,全部重新换下

网友:
最好换个PCH 试下,外设都拔掉,

网友:
这个感觉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种花屏 99%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第一,二张特别像是我前几天修的机器,屏线问题,当时首先判断是换屏,结果换屏真好了,后来闪,判断屏线,换了就好

网友:
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传信号的电阻变大了

网友H:
要不是显卡没搞好。或是显存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不是显卡没搞好。或是显存没弄好

没弄好的可能性很小哦,换到第三颗的时候,直接不亮机我以为找到问题了。结果排除下来还是没问题。

网友:
看图片显存大一些

网友:
显卡外围的小贴片仔细排查下,,,,,

网友:
测下时钟,行信号,场信号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有些机器是显卡显存换了也不行,要不你看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