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寸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5-10-20):
一台戴尔15寸液晶显示器,可以显示电脑正常画面几秒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绿灯常亮,按电源开关关机后,再启动显示器可以正常启动,显示电脑正常画面几秒钟后再次黑屏,可以重复这样操作,什么问题呢,电脑没问题哈

网友:
高压和灯管这两个部分的问题,具体还要拆开看看

网友:
5706?电容虚焊?戴尔经常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好几种  有的是电容鼓  还有 高压板及灯管里的线烧断

网友:
几个意思呀?

网友:
检查灯管电路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拆开看看

网友:
老生常谈了,灯管老化导致的高压保护,先用灯管测试工具测一下,没大问题上通用高压板代换维修,灯管只亮一半的话,改led或者换灯管吧

网友:
系统设置问题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肯能灯管坏了一条,不是很好弄啊

网友:
灯管或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15吋的用到现在了,电容肯定都干了,把滤波电容全换一遍,前提是测下灯管电流,不要差太多

网友:
不把测量数据写出来,有人想帮你。都帮不了

网友:
首先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坏了吧

网友:
拆开看看、有可能电容鼓包了,也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先换电容,不行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