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裸板(加U+内存)电流到2.3左右不亮,有时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5-10-21):
联想g465c 裸板(加U+内存)待机0.03 ,开机电流跑到2.3左右不亮,有时掉电。。。拨了内存 电流到1.7左右 掉电。不上CPU 电流0.67 不掉电。怎么修?

北桥和显卡都被加焊过。。。今天重植显卡 也一样。。北桥也重新加焊过。。也一样。。。是不是北桥坏了,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说吧,最好能测一下屏接口的数据是否正常,外接一下看能否显示再说

网友A:
北桥和显卡都换一下就知道了,等人回复,还不如直接干

网友:
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和显卡都换一下就知道了,等人回复,还不如直接干

这两样都换。。。没什么可修头了。。没收得几个钱呢。同行的。。120 能搞这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样都换。。。没什么可修头了。。没收得几个钱呢。同行的。。120 能搞这些吗?

换桥最少200以上,120只能换个普通小芯片,同行不搞,换板

网友C:
电流那么大,不亮机  应该是有原件短路 造成2A多吧

网友:
这是
B465C 不是G 465C

网友D:
先把BIOS 干了再看看

网友:
换过CPU吗?

网友E:
我。。。。搞起桥还是120.。。。你真要叫120了。
我都不多说了,你慢慢搞,钱不是这样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流那么大,不亮机  应该是有原件短路 造成2A多吧

哎呀,我去,我看到你的头像吓到了,以为我的头像被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我去,我看到你的头像吓到了,以为我的头像被扯断了

别这么逗 好吗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

网友F:
有示波器吗?打一下内存的SMBU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把BIOS 干了再看看

同行也是维修的,他说开始按一下北桥能亮,后来他自己用风枪吹北桥10秒 后 就这样了。。。。但我量北桥后面的电容 电感 又没见有完全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示波器吗?打一下内存的SMBUS

模拟的 能测SMBU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搞起桥还是120.。。。你真要叫120了。
我都不多说了,你慢慢搞,钱不是这样挣的。

哎。。。我这 地方不好啊,基本都没零散的顾客来的。。都是做同行的生意! 不错 人家又拿去别的地方修了。。。

网友G:
修这么厉害了  还值得换吗   有风险的  换u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这么厉害了  还值得换吗   有风险的  换u了吗

没U换。。

网友:
北桥和显卡都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某个电容有故障

网友:
这块板我刚维修好  你的问题我看了  不是显卡问题  应该要先解决掉电问题才是  你先打 北桥 到CPU 跟显卡的耦合电容 阻值  北桥容易空焊  显卡不是爱坏的  一般这种北桥 重做是没什么用的  最后是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也是维修的,他说开始按一下北桥能亮,后来他自己用风枪吹北桥10秒 后 就这样了。。。。但我量北桥后 ...

可能是桥坏了、掉点了、裂焊了,把北桥重新植个球吧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亮机了

网友:
既然这样就先干桥了, 上BGA, 用风枪吹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