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速围观,这算不算惠普CQ43的通病呢?板号:CHICAGO-HR-HPC MV-MB-V1

楼主(2015-10-21):
     机型:惠普CQ43
       芯片组:H65M   AMD独显
       描述:没有进水,没有修过,应该很好修。。。同行送来的,很多机器修,放了一天了,听说很急
       故障:    开机瞬间掉电或者反复触发掉电(单电池状态:按开关时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可调电源或原装适配器状态:不用按开关直接上电而且反复掉电,一亮一灭一亮一灭。电流A:0.0124--0.65--0.01125--0.34--0.124。。。。。。。。。)
     维修思路:当然看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检查各大电感是否有短路~~~~很遗憾的检查几遍没有发现短路,好吧,通电测一下个电感的电压,这是只有请示我的示波器,测试发现掉电之前各大电感的波形很靓仔!!!!惊奇的发现,cpu的电压嘟已经出来了而且电压也很正常!!!难道cpu坏了???还好有台大病着的联想G400在躺着,这机cpu是好的!换了cpu之后心怀着开心的心态通电,哎。。。。。。故障还是一样的!!!!cpu的电压嘟已经出来了!!!cpu也没有坏。。。。。。看来是某个信号或者某个下级电压短路了,,,致使掉电!!就这样   一下1个小时过去了,中午饭时间来了。。看着机子没搞好,没心情吃。。。。。。
        休息了一下,在论坛里翻滚这各个有关这机掉电的帖子!!有的说是bios问题,马上找bios刷《《《《刷完EC到桥bios,故障还是一样呀/...........天哪快要崩溃了!!!!马上找这机的图纸!!只好跑线路跑信号,还好图纸有这机器的上电时序,方便多了@@@@,跑呀跑跑呀跑,跑到脑冒金星!!!跑到cpu没有PG信号!!!!难道断线了????请示我的万用笔《《《测试发现没有断开呀!!!这是什么回事??难道难道是某一个信号出不来才出不了?既然思路有了,只好额着头查了,查了大半天,什么鸟嘟没查到。。。。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同行又打电话过来问,说修不好就不修了,客人急了!!!哎心里想:在搞搞吧,搞不出来就装回去吧!!眼看着毛毛到手的也泡汤了!!看着板子傻呆了一会,无意的心想了一下会不会是CPU的底座漏电呀什么的至使掉电???但也没有可能有绝缘胶抵着的!!!这真的是傻得没办法了,,,多手去把底座给翘掉,粘挺紧的!!!!抱着怀疑的心情插电还是掉电了又亮,很快回头看着电流表,居然跑到1.2A去了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几秒钟的时间又掉电了,,,这次掉电不一样了!!!!!不会反复重启,手颤抖了一下,马上去按开关。。。。哇啦啦的电流有上来了。。。。几秒后又掉电。。紧张而又兴奋的我居然忘了装散热器,吧散热器装好了不掉了、、装屏幕,亮了。心里只是想想,真的是底座漏电了,哈哈。接下来就是测试。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也许是我好运吧!也许这也是CQ43系列一个通病,漏电掉电。大家见到此机,要记得拆座哦。。。。这段时间忙着修机,也修了很多掉电了!!!太忙,没有什么时间去发帖,以后会慢慢发出来,让大家互相学习学习!!!当然机修的多下载也多了额,下载分已经清零了,大家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有分出分:lol
       由于时间问题没有照到图片,这是这次发帖遗憾呀!!!!!!还有一个贴发错了,望大家见谅!!!

网友:
一楼   楼主  波波 做怎么不上传

网友:
真不知道在说什么 ,没有看懂……

网友:
不大常见啊

网友:
真的假的  修过一台这样重启是 换PCH好的 拆底座就能好?

网友:
高手都在是深隐民间

网友:
漏电?你是指底座虚焊吗?

网友:
总结:拆掉底座,故障修复

网友:
看的我好累,楼主如果配个图就轻松多了,我想确认一下,底座是哪一个底座啊?cpu的吗?给个图片最好了

网友:
还有就是拆了就可以吗?不要换一个上去吗?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鬼 一大片

网友:
真的没看太明白,你拆的是什么座啊?

网友:
文章编辑的。。。 真乱

网友:
大神,学习了,   CQ43 没遇到这种毛病

网友:
真是捡到鱼了啊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以后注意这款

网友:
楼主是拆了CPU底座吗?

网友:
楼主,什么底座啊?说清楚些

网友:
原厂就是这样出来的,竟然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