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mrst#信号

楼主(2015-10-21):
如题,论坛上很多同学发过时序的帖子,看到的rsmrst#这个信号都是说检测到电源适配器插入,自动就会产生rsmrst#高电平!电池模式下要按开关键触发后才出现rsmrst#高电平。可今天测量了一下手头这块仁宝的板子,插入电源适配器rsmrst#并不是高电平(以为电路有问题)!而是按开关键触发后才出现rsmrst#高电平!?
请问各位师傅,怎样判定一块板子是要触发后rsmrst#出现高电平,还是插入电源适配器自动产生rsmrst#高电平?   谢................!

网友:
这个信号大多数要开机才出吧,图纸上没时序还真不好说

网友:
这个真不好确定,现在新的大多是按电源键之后才有的。 为了省电……

网友:
你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修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都是通电后才有的,@!!

网友:
这里主要是慢慢积累经验吧,没有准备的判断

网友A:
我个人认为:
(1)如果RSMRST#这个信号是被南桥待机3V上拉的,那么EC检测到适配器、自动开启南桥待机电压后,RSMRST#就会自动被置高;
(2)如果南桥待机是在按下开机键后产生的,那么按下开机键、南桥待机产生后,RMSRST#才会被置高;
(3)如果RSMRST#是EC发出的高电平,大多为EC收到待机芯片的PG后置高RSMRST#,或者EC被触发后才会置高RSMRST#。

网友:
具体看厂家上电时序。为了节能,好多是,按开关后才产生。适配器检测信号是:acin、dcin.  具体的信号名称也看厂家命名。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

网友:
每一个厂家代工的主板都不同 靠平常累积 有的图纸带时序的 可以参考没有的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这个信号有的机器是在待机的时候就为高,有的机器需要按下开关之后才为高!所以要根据不同的设计方案来判断

网友:
新的机器都是按开关,旧的都是自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
(1)如果RSMRST#这个信号是被南桥待机3V上拉的,那么EC检测到适配器、自动开启南桥待机电压 ...

支持楼主,这还真说不准,具体情况还要参照具体机子上电时序啊

网友:
楼上说的,这个真说不准,以前也纠结过这个问题

网友:
根据时序来判断吧

网友B:
很简单啊,你看ec、rtc、开机rom的待机电压用什么。有经验的就会知道广达少数是上电后出来的,不知道这个修到死也修不出来。还有华硕更要注意,3v5v并非都要出来,可以出3v而不出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你看ec、rtc、开机rom的待机电压用什么。有经验的就会知道广达少数是上电后出来的,不知道这个修 ...

小白很菜,不明白大神说的意思,可否讲解详细点。

网友:
管它呢,你就插适配器测一下,没电压,就按开机,再测下有没有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
要看机器型号,不同型号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