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这本书

楼主(2015-10-21):
10. 3   nVIDIA 芯片组 主 板 时序 讲解 微 星 MS- 7509 主 板 时序 分析 如下。

(3) 插上 电源 输出 5VSB, 通过 如图 10- 122 所示 电路 转换 得到 5VDIMM 双 路 供电, 再通过 图 10- 123 所示 电路 降压, 得到 3VDUAL 待机 供电。

工作 原理: 待机 时 VCC5_ SB 给 U7 的 7 脚 供电, 短 接 开关 产生 触发 信号 给 桥, 桥 输出 高 电平 的 SLP_ S5# 信号 给 U7 的 6 脚。 U7 开始 工作, 从 7 脚 和 8 脚 同时 输出 低 电平 驱动 信号 5VDRV1 和 5VSBDRV1, 控制 Q7 截止、 Q9 导通。 VCC5_ SB 通过 Q9 转换 为 5VDIMM 供电。 桥 再输出 SLP_ S3# 高 电平 给 U7 的 5 脚, U7 从 7 脚 和 8 脚 同时 输出 高 电平 驱动 信号 5VDRV1 和 5VSBDRV1, 控制 Q7 导通、 Q9 截止。 VCC5 通过 Q7 转换 为 5VDRV 供电。

到后面的
(7) 短 接 开关 产生 SWON# 触发 信号( 3. 3V- 0V- 3. 3V 跳 变), 经过 图 10- 127 所示 电路 转换 为 IO_ PWRBTIN# 给 IO 芯片 80 脚。 IO 芯片 经过 内部 逻辑 转换 后, 从 81 脚 输出 PWRBTN# 跳 变 信号( 见图 10- 126) 给 桥 请求 上 电。
,难道这个主板开机 ,要按两次开机吗,,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这本书总体如何,分享一下。我也准备进一本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按两次开机什么意思   你摘录的最后一段是开机信号的时序 意思就是你点了开机后这个信号是怎么一步步工作的,这个时序就可以为你以后的维修提供了检修思路(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按两次开机什么意思   你摘录的最后一段是开机信号的时序 意思就是你点了开机后这个信号是怎么 ...

我的意思,是按开机键,再按一次开机键,主板才工作,。如果按照这本书讲的,是(3)步 待机时,短接开关产生触发信号给桥,,到了第(7)步时再短接开关产生SWON#触发信号,到IO给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总体如何,分享一下。我也准备进一本

可以,我买的电子版的,便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总体如何,分享一下。我也准备进一本

非常好看,而且我觉得还可以作为工具手册,遇到有难题就拿出来看看,可以有新发现!

网友:
是按一次的,你理解错误,你多读几遍就懂了。

网友E:
这个不是书写错了,而是书上没有指明在S3#,S5#都为低电平时该芯片是否工作,该芯片的时序是在没有按开关键的时候是可以输出5VDIMM的,只要供电,4脚的MODE为高电平,7脚都可以输出高电平,不管S5/S3为高低都可以输出5VDIMM,所以在没有按开关键的时候实现上是可以产生5VDIMM和3VDUA,并且在按开关之后该芯片可以通过S5/S3的高低电平组合来控制Q9导通还是Q7导通

网友:
刚才说错了一点在没有按开关之前只要条件满足,从7脚输出低电平使MOS管导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买的电子版的,便宜点

电子版多少钱啊,求价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按两次开机什么意思   你摘录的最后一段是开机信号的时序 意思就是你点了开机后这个信号是怎么 ...

你说地这些,当io和桥待机条件满足,等待用户按下开关,io收到开关脉冲跳变瞬间以同样地跳变发给南桥,南桥再回给io一个slp信号,io收到slp信号才回去持续拉低电源绿线,接着全版供电开启,在你按开关到上电速度很快以纳秒计算,望采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看,而且我觉得还可以作为工具手册,遇到有难题就拿出来看看,可以有新发现!

这书什么用的?哪里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书什么用的?哪里买啊

很好用,你可以在淘宝购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很好用,你可以在淘宝购买!

那师傅应该有,等下我过去叫她借

网友:
电子版是什么意思?PDF?

网友:
电子版本的 很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师傅应该有,等下我过去叫她借

你小心又被她骂你!

网友:
贵不贵哦,容易看懂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买的电子版的,便宜点

电子版的在哪里可以买 楼主给个链接

网友I:
新手容易看懂吗?

网友J:
不会按两次啊,一次就触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K:
这个PWRBTN#输出是经过IO芯片内部延时电路延时后才出来的。

网友:
http://www.amazon.cn/%E8%AE%A1%E7%AE%97%E6%9C%BA%E4%B8%BB%E6%9D%BF%E7%BB%B4%E4%BF%AE%E4%B8%8D%E6%98%AF%E4%BA%8B%E5%84%BF-%E8%BF%85%E7%BB%B4%E7%BD%91/dp/B00V4OG84S/ref=sr_1_1_twi_kin_2?ie=UTF8&qid=1445438598&sr=8-1&keywords=%E8%AE%A1%E7%AE%97%E6%9C%BA%E4%B8%BB%E6%9D%BF%E7%BB%B4%E4%BF%AE%E4%B8%8D%E6%98%AF%E4%BA%8B%E5%84%BF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手容易看懂吗?

不知道你的基础知识如何,好的好,可以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PWRBTN#输出是经过IO芯片内部延时电路延时后才出来的。

最开始的S5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只是按开关吗,主要是IO待机电压还没有加上呀桥的电压也没有加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会按两次啊,一次就触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他写的比较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子版多少钱啊,求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子版的在哪里可以买 楼主给个链接

在亚马逊,第二页有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书写错了,而是书上没有指明在S3#,S5#都为低电平时该芯片是否工作,该芯片的时序是在没有按开关键 ...

你确定在实物上量过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地这些,当io和桥待机条件满足,等待用户按下开关,io收到开关脉冲跳变瞬间以同样地跳变发给南桥,南 ...

不知你看过这本书没有, 英伟 达是通过开关来控制待机电路,待机电路有电后,输出电压给桥,由桥来输出s5s3来拉低电压控制,电源输出

网友:
这个可以买

网友:
这必须有,时不时拿出来喵喵很有帮助

网友L:
不是事我这买了5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事我这买了5类,不错

好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买的电子版的,便宜点

电子版在哪里买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M:
电子版在哪里买呀?

没找到,求给个链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没找到,求给个链接呀。

http://www.amazon.cn/%E8%AE%A1%E7%AE%97%E6%9C%BA%E4%B8%BB%E6%9D%BF%E7%BB%B4%E4%BF%AE%E4%B8%8D%E6%98%AF%E4%BA%8B%E5%84%BF-%E8%BF%85%E7%BB%B4%E7%BD%91/dp/B00V4OG84S/ref=sr_1_1_twi_kin_2?ie=UTF8&qid=1445525919&sr=8-1&keywords=%E8%AE%A1%E7%AE%97%E6%9C%BA%E4%B8%BB%E6%9D%BF%E7%BB%B4%E4%BF%AE%E4%B8%8D%E6%98%AF%E4%BA%8B%E5%84%BF

网友C: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azon.cn/%E8%AE%A1%E7%AE%97%E6%9C%BA%E4%B8%BB%E6%9D%BF%E7%BB%B4%E4%BF%AE%E4%B8%8D%E6%9 ...

kindle电子书,购买后下载kindle 软件,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事我这买了5类,不错

是积分换的,还是花钱买啊?
话说既然都买了5本,为什么不连最后一本也买了呢?

网友N:
楼主这本书如何  我也准备买一本去,准备买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分享下购书心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本书如何  我也准备买一本去,准备买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分享下购书心得。

我只买了一本主板的维修,其它的没买,这本不错,我想其它的也不会差到那去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只买了一本主板的维修,其它的没买,这本不错,我想其它的也不会差到那去

是最新版的吗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最新版的吗 楼主

是

网友O:
这是书上摘抄的吗

网友:
很想买这本书,又担心自己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是书上摘抄的吗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kindle电子书,购买后下载kindle 软件,去看

谢谢     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7-02-17):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