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4.1

楼主(2015-10-21):
A40J笔记本 K42JR主板4.1   控制显示屏LED  开启信号EN和调节亮度信号PWM  有主板什么位置发出的  请大师指点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进入系统使用  本子屏幕隐约能看到图像  换显示屏也不行,问题应该在主板上

网友:
是暗屏吗

网友:
关键是自己不是很懂  EN 没有电压很小只有几百MV   PWM有1.3V 的样子

网友:
开关由显卡直接发出的

网友:
哪位大师 告诉我下  测量显示屏的EN  PMW  VCC

K42JR_MB_4.1 点位图.rar

K42JR 点位图

华硕 点位图 软件_PCBRepairTool.zip

点位图 软件

网友:
暗屏缺电压 不会就送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