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5焊完显卡亮一下白屏,再也不亮了

楼主(2015-10-21):
z465焊完显卡亮一下白屏,再也不亮了,换新的显卡也无效,没办法,换北桥,还是不行。真恶心!难道是显卡外围电路有问题了吗

网友:
查查lvds啊,电路都不查一下就干。。我也是醉了

网友:
原故障是什么?为什么一上来就干显卡呢?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显存,因为其它的都做了,还有就是检查下有没有掉点。

网友:
白屏为什么要焊显卡啊

网友:
白屏可能是屏供电

网友:
这不好说,出现什么问题就按当时的问题修吧,不然会疯掉的

网友:
为什么白屏干显卡呢  白屏不是屏供电问题么 不要盲目的去修 盲目的修只会导致死亡

网友:
内屏白屏的话    ,  外界呢    有没有信号  是不是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