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笔记本USB接口

楼主(2015-10-21):
今天接到一个N4030的笔记本原来是大电流,经维修是内存供电出问题了,自然内存也坏了,更换芯片和pwm管后可以开机,在加上内存后亮机,客户要求装系统,  装玩系统后驱动都打好了在装软件时突然出现usb无法识别就换了个接口还是一样的,心想是不是驱动或者系统出问题了呢,关机在开机看看bios可不可以认USB,呵呵一开机进入bios完了在这个里面都不认,想想刷个bios看看,可是还是不行,想想是不是南北桥坏了,请大侠吗出出注意

网友:
chip HM lam thit luon

网友:
5V有吗 这机器 碰到没供电的 修出来在刷BIOS才好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试吧,你打一下USB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5v供电正常,对地阻值都是18K左右,红表笔接地和黑表笔接到阻值一样

网友:
BIOS没有刷对啊 或者BIOS里面关闭了

网友:
BIOS是在官方网站输入快速服务代码后下载在系统里面刷的,bios电池放电也测试过了,我这边有两台N4030的本子,两个BIOS设置都是一样的
特意对比过了

网友:
BIOS以前是出厂是的A05后面刷成A07了A07是最高的版本了,我哪台好的也是A07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HM57的桥有问题的呢?请大侠门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照这样有可能是桥问题了

网友:
排除BIOS就可能是桥了

网友:
先打一下中间两个数据的值是否正常呀,再看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看一下南桥USB模块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换桥吧

网友:
供电,阻值都正常,bios刷了,那只能换南桥试试了

网友:
楼上正解   供电,阻值都正常,bios刷了,那只能换南桥试试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今天发个桥回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多刷几个BIOS看一下

网友:
测一下,USB接口的对地阻值,和USB供电。

网友:
电压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