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打印机 加完粉后 复印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5-10-21):
    因本人几乎不接触 打印机,但最近生意惨淡,就决定打印机也接触下, 昨天给一个HP 2612A 硒鼓加粉, 不小心加88A 的粉  加了一点,发现加错了  再改2612A粉加进去,  顾客拿回家 复印出现这种情况  是哪里问题?

这是底部出现这种情况, 上部分因为是重要材料 顾客要拿走  就把底部撕下来了, 请大神帮忙看看,我问他打印会出现么,他说还没打印,就是复印出现这种情况!现在硒鼓在我店里 ,我再考虑要不要再次加粉,我怀疑会不会是先前加错粉导致的?

补充内容 (2015-10-22 20:39):
问题还是没解决,加错粉后 已清洗干净,加入新粉,故障还是一样, 将感光鼓换新的,故障还是一样!怎么办?http://ftp.chinafix.com.cn/data/attachment/album/201510/22/203409vi4yjqi4ae4em4et.jpg.thumb.jpg

补充内容 (2015-10-22 20:43):
问题还是没解决,加错粉后 已清洗干净,加入新粉,故障还是一样, 将感光鼓换新的,故障还是一样!怎么办?http://ftp.chinafix.com.cn/data/attachment/album/201510/22/203409vi4yjqi4ae4em4et.jpg....

网友A:
粉加的不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粉加的不对呀,,,,,,,,,,,,,

是因为   88A 加到 2612A硒鼓 粉加错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   88A 加到 2612A硒鼓 粉加错么?

你加了88A 发现加错了之后 没有把加错的88A倒出来就继续加12A的粉是吧?看起来是两个粉不兼容 直接合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加了88A 发现加错了之后 没有把加错的88A倒出来就继续加12A的粉是吧?看起来是两个粉不兼容 直接合体了 ...

88A粉 加了一点,发现不对,立马停止,但没倒出来,直接再加2612A。网上说这两种粉通用,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8A粉 加了一点,发现不对,立马停止,但没倒出来,直接再加2612A。网上说这两种粉通用,也不知道真假

楼主你加的这个硒鼓是从硒鼓没齿轮的加粉口加入的还是拆开磁滚和刮板加的?如果是后者应该是把磁滚一头的胶套没装上所致!

网友:
两个型号的粉掺和在一起是否不兼容应该在其次才是,但是所谓的通用应该不是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型号粉加在同一个硒鼓里使用吧?如果是不同厂商的粉更不能保证能用!

网友E:
生意惨淡  楼主都开始搞打印机啦  看来以后我也要学习点别的东西了  技多不压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加的这个硒鼓是从硒鼓没齿轮的加粉口加入的还是拆开磁滚和刮板加的?如果是后者应该是把磁滚一头的 ...

全部都拆开了,磁滚   感光  都拆了

刚刚拆了,重新加了2612A, 一会叫顾客拿回去试下,也许你说的没错  两种粉通用,但不一定混在一起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生意惨淡  楼主都开始搞打印机啦  看来以后我也要学习点别的东西了  技多不压身啊!

是啊,我主修笔记本,  台式机一般都是换主板,显示器难得直接换 电源板驱动板,已经沦落为板卡级别维修了! 现在天天闲着没事做,就进了点碳粉,慢慢研究吧,昨天加碳粉 顾客一直再看我弄了,弄了几个小时,一看就是我手生疏,还好顾客没意见,但是人家拿回去复印出现问题,不给人家搞好人家下次不会找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主修笔记本,  台式机一般都是换主板,显示器难得直接换 电源板驱动板,已经沦落为板卡级别维修 ...

你给他搞好 下次他也不一定来了  他也不可能是第一次加粉  会有对比的

网友F:
用风机把硒鼓里面的粉全清除掉,灌上专用12a粉就可以搞定。每一种墨粉的带电量不同,两种混合在一起会出现底灰,水痕,这些只要把粉清除干净在换上专用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风机把硒鼓里面的粉全清除掉,灌上专用12a粉就可以搞定。每一种墨粉的带电量不同,两种混合在一起会出现 ...

还是不行哦,   下午全部清洗干净并换上 2612A粉,复印还是出现了 底部发黑, 打印也一样!

网友:
拆开,全部清洁干净,然后再加 12A的碳粉 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哦,   下午全部清洗干净并换上 2612A粉,复印还是出现了 底部发黑, 打印也一样!

会不会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没装好?

之前加过几次 联想和兄弟的,所以拆装过程还是很小心的,应该不会没装好,一会过去 换个感光鼓试下,希望能好

网友:
。。。。只能把粉全倒掉再换了、你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别的部件也坏掉

网友:
粉加错了吧,,拆掉清里,够麻烦的,那家伙好多灰尘,,黑黑的,弄完发现自己鼻孔里都是

网友B:
http://ftp.chinafix.com.cn/data/attachment/album/201510/22/203409vi4yjqi4ae4em4et.jpg.thumb.jpg加错粉已清洗干净并换上了新粉,故障一样, 换感光鼓,故障还是一样,完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ftp.chinafix.com.cn/data/attachment/album/201510/22/203409vi4yjqi4ae4em4et.jpg.thumb.jpg加错 ...

我看 你都没有换过硒鼓 换个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