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5不认声卡

楼主(2015-10-21):
P45声卡ALC1200,5V 3.3V VREF2.5V 复位3.3V时钟 BITCLK 0.7V示波器测试是25MH  5-6-8-10-11拆掉声卡打阻止都是336,就是不认,冲刺好几次都没成功,希望帮忙
声卡换了3个,桥换了2个,实在没招了,BIOS也刷了

网友:
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你这是台式主板的嘛,你发到笔记本的版块来了

网友:
还是条件不满足才不认,发错板块了

网友:
硬件查不出就查软件啊,bios有没有屏蔽啊

网友:
发错版块了。

网友:
仔细查看下芯片的条件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是不是没对 还有就是在更换下 声卡芯片 上次维修我发了5个芯片 换上去不行 还好是个供电的 板上有相同的 我把那个拆下下来 换到这边就对了 5个全部是歪的 最后重新换了加在发回来就对了

网友:
   买一个USB声卡也就10赖块钱、。有啥修的、。

网友:
外界不就可以了

网友:
搞块USB声卡,实在要用内置的改下电路

网友:
测下时钟的波纹,,,,也许会有帮助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