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丽台显卡没供电几个玻璃面的管子搞不懂查不到资料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5-10-21):
直接上图  VT1195SF 什么管子看着像是MOS管加驱动。一点资料没找到。谁有这管子资料或者显卡的资料来点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
看都没见过,别说原理和脚位了,只能靠百度了

网友:
丽台的显卡屌爆了   好好维修  卖个好价钱。

网友:
是什么东西啊,没有见过

网友:
是一种特殊的IC不是管子,它的编号都标示出来啦--------U11

网友:
MOS+驱动,如果这个坏就放弃好了,这管子不好找。

网友:
没见过 这个真的没见过

网友:
换过了还是没用,淘宝可以买到,但换上还是没用。查了一下这个应该是MOS管加驱动集成在一起的,没图纸,没法搞。期待高手出现 。

网友:
论坛对显卡资料少啊

网友:
高档东西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