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320黑屏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5-10-21):
前几天发了一个DELL2320黑屏的帖子,今天被店里面的大师秒了,,,,,,,这款机器数据传输是从主板到一块小板上转换一次再到屏上的,刚好主板上有两个传输接口, 他直接他接口换着接了一次就没问题了,就是说可能是小板的问题, 只是希望以后大家遇到这款机器知道怎么搞,不要去动显卡,就不发图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液晶通道吗还是?

网友:
收了。涨经验了。

网友:
不懂你所说的意思刚好手上有台不显示的

网友:
那两条是啥电路的

网友:
接口?应该是显卡啊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一台,试一下

网友:
没有看懂,最好上个图,能更详细说明

网友:
没图看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2016-10-31):
目前还没有看到过这个机器..没有上图..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
说得不是明白,主板上有两个接口,一个是空着的刚好可以插屏线,另一个有点长屏显插不满。不知屏显接那个口?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撒 这样也容易记住 光说型号很难记住啊

网友:
没有看懂呀,是不是说那个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你这个维修过程最好是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