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a rev2.1电流0.26不亮机

楼主(2015-10-21):
主板测大的供电都有,3v 5v转换电压都有,板载cpu和内存,io是it8517vg也是板载的,这个各位修过的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华硕

网友:
电压没有全出来,查吧!这种问题都是简单的

网友:
谢谢,我再仔细查一查吧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可见这个板待机正常 触发后全板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 分组供电,供电正常再查时钟

网友:
开机触发后全板供电,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