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手机照片误删除的恢复

楼主(2015-10-21):
数据恢复——手机照片误删除的恢复

  现在的智能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强大,给了我们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有时我们会遇到过手机中的照片被误删的情况,那么手机照片误删怎么恢复呢?下面讲一下解决方法:
  1、要恢复手机删除的照片,靠手机本身肯定不行,必须要使用到专业的数据恢复软件进行恢复手机删除的照片。

  2、想要恢复手机误删的照片,先要将手机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打开电脑桌面上的“我的电脑”,看手机是否显示为有盘符的“可移动磁盘”。如果不是显示为“可移动磁盘”,而是显示手机型号之类的话,请将手机的内存卡取出来,放到读卡器中,然后再将读卡器插入到电脑上,显示为“可移动磁盘”。
  如果是手机自带内存的话,先试一下:手机屏幕的顶上有一行显示信号、时间、电量的栏位。 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之后,按住那个栏位往下拉。就会看到“USB数据存储”或者“大容量存储模式”或“U盘存储模式”了,在右边点一下打开。然后看“我的电脑”中是否已经显示“可移动磁盘“。

  3、打开下载好的迅捷数据恢复软件开始恢复手机删除的照片,如果没有下载的话请先下载软件。
  4、单击“数据恢复”按钮进入下一步。

  5、单击选择数据恢复模式“删除恢复”,然后单击“下一步”

  6、选择丢失的文件所在的分区,如“C盘、D盘”(桌面文件丢失请选C盘),然后单击“下一步”进行扫描。
  7、扫描完毕,请在文件列表和文件夹中查找你所丢失的文件。被删除的文件有可能会被windows系统打乱目录,建议您使用“搜索文件”功能查找文件,以节省时间。

  8、搜索完毕之后,搜索到的文件会以黄色高亮显示,并且为勾选状态。可直接进行恢复。

  9、图片文件可先进行预览,以确认是否为所需要恢复的文件。右键单击文件名,然后单击“预览”选项。

  注意事项

  注意:恢复路径不能是丢失文件的分区,如D盘丢失文件则千万不能选择D盘为恢复路径!要先把手机文件恢复到电脑上 然后在拷贝手机上去!手机误删的照片就恢复了。

网友:
苹果的估计不能恢复吧

网友:
这个软件一直在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
下一个先看看看

网友:
是越狱版的吗,有时间 下载下来玩玩

网友:
需要付费用吗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手机的还是在说电脑的恢复

网友A(2017-02-18):
    市场上数据恢复软件很多,但是恢复手机都不行,主要原因是手机插入电脑之后不能在我的电脑里面形成:U盘存储模式  !几乎所有的数据恢复软件都有这个问题,不能形成 移动存储模式就无法用软件扫描!再好用的软件也不能进行数据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数据恢复软件很多,但是恢复手机都不行,主要原因是手机插入电脑之后不能在我的电脑里面形成:U ...

手机的数据恢复是一个难题,好用的软件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