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6VMX不触发+无内存供电维修,绕了个大弯路

楼主(2015-10-21):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富士康A6VMX主板不通电,上电触发的确不触发,然后查南桥待机条件发现都正常,然后查IO触发条件,IO是71882,触发脚位是80-81-82-83,测试80高低高跳变正常,81无跳变,查4脚·37脚芯片无供电!心里纳闷了。于是查看图纸发现参与触发电路的还有一个开机芯片TIGER ONE,IO的供电是由Q35提供的,查Q35G级和S级都无电压,于是看图纸发现Q35的G级连接TIGER ONE的第40脚,于是经验性的更换TIGER ONE,然后还是不触发!我也是醉了,最后你们知道哪个地方导致的吗?

没错电池座坏了,就是它!它给开机芯片供电!最后更换电池座成功触发,发现复位灯长亮,于是测量电压无内存供电,根据内存供电的MOS管的G级跑线,尼玛又连接了开机芯片的20和21脚,然后又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就用表笔戳了几下这两个脚位,最后成功点亮>>>>>>新手发帖,高手勿喷!

网友:
还有电池座坏了不触发的,真厉害

网友A:
内存供电最后还是更换了TIGER O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最后还是更换了TIGER ONE

TIGER ONE在这里同时也是控制主板单元主供电产生的。

网友B:
开机芯片管理内存的G级,这样设计的,这个有没有图纸啊,第一次见,,,也想看看这奇葩的板子

网友:
tiger one  这玩意爆头了,还真的没有配件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芯片管理内存的G级,这样设计的,这个有没有图纸啊,第一次见,,,也想看看这奇葩的板子

图纸论坛里有下载

网友:
最后那2个脚 戳下就亮了  那不戳呢  能开机?能稳定?

网友:
AMD电池没电,有的都会引起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