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主板诊断卡检测维修电脑主板故障

楼主(2015-10-21):
如何用主板诊断卡检测维修电脑主板故障

  电脑经常出问题,蓝屏、死机都是常见问题了,想维修电脑硬件学会检测和识别,下面分享的是如何用主板诊断卡检测维修电脑主板故障的方法,

  电脑主板检测是电脑维修的基础,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种种状况,比如 显示器不显示,蓝屏,频繁死机,主板不加电,CPU不工作,开机没反应,主板接电源自己启动,电脑关机CPU风扇依然转动,南北桥开焊或损坏,主板故障可以说是千变万化,学会检测和识别,才是基础中的基础。

  1.当拿过一个主板后,我们首先会插上一个诊断卡,开机查看主板的工作状态,如果主板通电,诊断卡电源指示灯亮说明主板电源电路没问题,再触发一下复位胶针如果诊断卡复位指示灯闪烁,说明复位电路没问题,以上两点如反之 则说明主板有短路现象。

  2.主板通电后诊断卡代码不走动显示为00或FF侧说明主板CPU没有工作,接下来我们要切断电源摘除CPU风扇换一个好的CPU,用手按住CPU(手指与CPU之间最好用隔热的东西隔开以免烫伤)稍加力气按住开通电源,如果诊断开还是没反应且主板依旧没工作,则排出CPU底座开焊,接下来我们要确定的是CPU电路有没有故障。

  首先我们应当知道这块主板的CPU供电电路的走势,一般情况下CPU供电电路都布局合理都在CPU周围不会在别的位置,因此我们还要知道CPU是红5V供电然后用黑表笔接电源红5V接口,红表笔接CPU辅助电源四角接口(万用表调制蜂鸣当即可)此时万用表就会发出短叫声说明此处电路没问题。

  然后再把黑表笔放在CPU辅助接口针脚上,红表笔放在CPU旁边的U芯片上滑动如果有短叫声立刻停住,此时芯片上的脚针是CPU5V供电针(这个U芯片为电源管理芯片)接下来在侧CPU旁边的两对场效应管(效应管不可能两次短接用万用表测,如发现三个引脚都互相通电侧说明效应管被击穿或损坏更换即可)接下来再测CPU插座里的几个电容电阻如通电说明CPU供电电路没问题,CPU电路经常损坏的有(两对效应管,电源管理芯片,电容)。

  3.主板总体检测,插上诊断卡,先加CPU,再加内存,再加独立显卡,显示代码从OO或FF开始,一次01,C1,24,25,26等开机启动。

网友:
诊断卡已经熟练掌握了!

网友:
这个说的 没什么效果吧! 具体操作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A: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主板?

网友:
基本赞同楼主观点

网友(2015-12-09):
有时档cc  有时8a 有时30什么问题

网友:
测试全程都是加电测试的嘛?还是断电测试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主板?

这个应该通用的嘛?不分年代吧

网友(2016-02-03):
这是入门级的,让后面的同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