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楼主(2015-10-21):
苹果A1465 2013年机子 故障,不定时掉电。有时进系统掉电有时开机就掉电,每次开机都可以点亮。那位师傅可以提点一二 维修思路。。。
不定时掉电

网友:
820-3435-B

网友:
既然能进系统 那说明电路基本没什么问题 先排除板子有没有腐蚀现象 散热也要考虑

网友:
查一下 温控 和检测信号 有没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忘记告诉大家,最终加焊EC解决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是ec复位那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