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270E5U图子和点位图

楼主(2015-10-21):
蛋疼的三星270E5U被上家修的太烂了,到手拆机一看,南桥都被拔掉,没装。先看下待机电流,一看偏高。因手上无任何资料。只有试着看什么地方有没有发烫,结果发现待机芯片,51225发烫,先不拆,量了下19V没短路,另外量了下旁边的电容,发现短路,用烧鸡发烧了下,EC旁边的电容冒烟了,拆掉不短路了,3 5V还是没有,继续把桥装上去。最后还是没有 3     5 V ,目前没任何资料,只是查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没3   5v开启。到此无法在继续下手。跪求图子或点位图,望各老板,有的贡献一下。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2016-01-21):
我也要找,我的进蟑螂了。

网友A(2016-08-15):
图纸点位  没有的 可以看看 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042-1-1.html   出3  5   v了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点位  没有的 可以看看 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042-1-1.html   出3  5   v了   可以 ...

对了   如果 除出35  v了 别忘了  告诉我一下

网友(2017-02-22):
我也碰到一台,待机芯片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