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不充电

楼主(2015-10-21):
   接到商家一台华硕K555L笔记本,接电源没有电流反应,不开机。拆开后把电池拿掉再插电源,插上电就自动开机了,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再插上电池也是不开机,没有待机。此机没有图纸。凭感觉修,换了一个充电芯片BQ735后现在电池和电源接上可以开机了,开机后进系统一切正常,显示正在充电中,可是就是充不进去电,而且也没有充电电流。现在已经换过充电芯片BQ735和EC.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EC跟电池管理芯片都换了就换过一个电池看下

网友:
充电电压有没有?

网友B:
看一下电池检测电路

网友C:
充电IC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查SM什么来着那两个信号,

网友:
电池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跟电池管理芯片都换了就换过一个电池看下

电池也换了,也是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IC问题比较常见

换了两个充电IC了,不会都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电池检测电路

这个华硕的机子只有凭感觉修,没有图纸,不好查电路进行维修!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