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芯片,成功代换

楼主(2015-10-21):
前段时间接到台联想E40,AMD芯片组,大家都应该知道它喜欢坏哪里,开机通电跑码。换过内存与CPU一样,放BGA上烤了下主板。上机测试能正常使用,与商家报价后。同意修,问题就来了,大家都懂得起,IBM E40显卡与北桥底下都是打了胶非常难修,加焊下无动于衷,只能取下来植株。耗了很长时间取了下来,清理出来量了下,MB全部短路。216-0752001  E40原机芯片,客户催得急,在里面逛了很长时间,都说215-0674034无法代换或说换后有其它他问题。死马当活马整吧,旧板上拆了个215-0674034,焊上去完美亮机,使用一切正常。在此声明不尝试,请大家不要轻易下结论,谢谢。216-0752001可用215-0674034完美代换。

网友:
这个也要看机型的,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网友:
确实要看机型的  还有就是芯片组一样的基本可以代换  不一样的估计不能代换  所以结论不一致

网友:
不错啊,上次修个AMD的老机器   论坛里看到别人用主板的北桥代换成功   我直接代换   结果没亮机    后来发原型号好了,   代换真是要看机器的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网友:
意思是不一样也可以代换哦

网友:
AMD 的  基本北桥坏的最多了

网友:
在AMD的机器上北桥坏的多,显卡都要坏的少些。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吧

网友:
001和034可以代换。。。